解剖一款拓实无线网卡

楼主:
一款网上购买的拓实无线网卡,最近发现不好用了,于是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A:
是不是win10 的系统?我的也一样815的 ,买了一个多月,从外面回来,好像系统自动更新了一下就不好使了,卡的不要不要的,接收速度经常是1m, 使用的时候还响,你的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10 的系统?我的也一样815的 ,买了一个多月,从外面回来,好像系统自动更新了一下就不好使了,卡 ...

系统都兼容,现在就是网速不好还掉线,声音吗没有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