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控制时间

楼主(2016-10-06):
直流电机如何控制时间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3个直流电机的转动时间,让电机转动一定时间后就停止转动,程序应该怎么写,求大神帮助。
直流电机
如何

网友: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3个直流电机的转动时间,让电机转动一定时间后就停止转动”
用三个软计数器(每个计数器可能多字节)定时,控制三个I/O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