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92射频微带天线如何设计初学求大神指点!

楼主:
以前没有接触过射频通信的,最近研究了一下。发射电路是 如上图所示
接收电路是syn470r的一个模块:RXB5:

上图所示就是我用的模块,模块放在板子外面的时候接收正常,距离也比较远。
单独接上如上的PCB天线的时候也距离也可以承受,不过距离没有那个环形天线好,当我把PCB板上VCC和GND都接上的时候一下子就不行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天线怎么计算怎么画?
前两天下载了一个这个smith圆圈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点一下。听说要搞4/1波长433的话也就是18CM左右我改了一下板子:

板子上面的这个是接收的天线,下面的这个是发射的天线!
     求大神指点,谢谢!我用的是FR-4板。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你有频谱仪吗?没有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可以考虑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频谱仪吗?没有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可以考虑外包

那就只能外包了吗?没用过频谱仪。买的话又太贵了。去哪里外包比较好?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B:
好像TI官网有画天线的资料和软件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TI官网有画天线的资料和软件工具

好的,谢谢。不过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
天线的长度只是一方面,关键你是要控制好它的阻抗与S11相关的参数。发射端你可以使用频谱仪来接收信号调整匹配网络,接收端的话最好外包一个供应商吧。射频要真的做好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C:
四分之波长单极子天线,地面是作为一个辐射体存在的,所以铺地是有讲究的,地布得不合适的话辐射效率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分之波长单极子天线,地面是作为一个辐射体存在的,所以铺地是有讲究的,地布得不合适的话辐射效率很差的

那讲具体一些吗?我了解的是地离天线的距离最好的1cm以上。

网友:
我们有做过类似的案例,可以联系我

网友:
加我,QQ:3570101

网友:
这种是需要专门的设备来弄
还在研究470R
都经历480到目前的580R了
与时具进呀

网友:
对于天线来说,这个环境太差了点,估计板载很难做的好了,至少先用网分看一下天线的匹配状况吧

网友:
从你的PCB布局来看,你的天线离铺铜的地太近,就算你能设计成50欧,也不可能有较远的通讯距离,理论上环天线效率是几种天线中效率最不好的一个,现在你的天线连环天线的通讯距离都达不到,说明这个天效率很低了。主要原因就是天线辐射体与地太近了。

网友D:
你上淘宝买个rtl-sdr,才40块钱,40M-1.7G ,拿来看频谱,好的不要不要的,,调试射频模块时候什么fsk ook,频偏,,,把天线接口改造一下,,然后有机会找个信号源校准一下,,很好用的,,,我调试时候基本不用公司频谱仪,,

网友:
你发射用声表,手一摸,频率偏的不是一点半点呀,这可是及其影响距离的,,不知道晶美润,能自动锁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淘宝买个rtl-sdr,才40块钱,40M-1.7G ,拿来看频谱,好的不要不要的,,调试射频模块时候什么fsk ook ...

你说的是这样的东西吗?谢谢

网友:
又学到好知识了!!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