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桥的四个臂和差分放大电路的四个电阻合二为一

楼主:
鉴于我马上就要出去和好基友玩了,就先不写那么多字了。
先发图

网友:
图画的丑,不关我的事,都是猫叔.......
对了,@一下猫叔

@仙猫@仙猫@仙猫@仙猫...........

我给你扣扣你不鸟我,我只好艾特你了........

其实我没啥想法,对于这个图,我只是隐约记得我以前曾经在哪见过有人就这样把 运放框在全桥里的,后来我想了想,他奶奶的,那四个电阻不就是一个全桥么,虽然没完全封闭,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效果,至少在差分这件事情上完全是木有问题的啊。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的分析很简单.....

所有要点就是,因为是负反馈,所以虚短,同相端的输入经过电阻分压后,直接穿到了反相端,因此,在反相端这条回路上形成了简单的分压关系。

我对电桥的唯一理解是,因为是电桥,上下两组桥臂成比例,所以说,如果发生了因为诸如温漂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时按比例变化,进而保持静态点稳定。

那么,在这个合二为一的看起来只是一个差分运放电路里也是一样。
四个电阻不管怎么变,在同相端的输入,这个静态点始终是稳定的,进而同样传到反相端上后,还是一样的情形,三个固定电阻始终是同比例的变化。

网友:
不行吧?
电桥的对角线,一端是电源,另一端接地(或负电源),而且电源必须非常稳定。
但转换后的电路,却不是这样联接。

网友:
一开始是,后来那个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电桥的对角线,一端是电源,另一端接地(或负电源),而且电源必须非常稳定。
但转换后的电路,却 ...

嗯,开始我也没注意,后来听猫叔说才想起。
这么一倒腾,不再是完整的电桥。

已经失去了差分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电桥的对角线,一端是电源,另一端接地(或负电源),而且电源必须非常稳定。
但转换后的电路,却 ...

如果是原来的全桥,就不需要电源非常稳定吧?
因为所有电压变化都可以同时在两个中心点产生变化相互抵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原来的全桥,就不需要电源非常稳定吧?
因为所有电压变化都可以同时在两个中心点产生变化相互抵消 ...

“如果是原来的全桥,就不需要电源非常稳定吧?”
需要还是不需要电源电压非常稳定,看你目的是什么。
如果放大器输出是低灵敏度检流计,放大器的输入端就是高灵敏度检流计。检流计指零是指示电桥平衡,那么电源电压不需要很稳定。
如果放大器输出是电流表(包括A/D转换或者电压表),目的是测量电桥对角线两端的不平衡电压,那么电源电压必须很稳定。因不平衡电压与电源电压成正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来的全桥,就不需要电源非常稳定吧?”
需要还是不需要电源电压非常稳定,看你目的是什么。
...

我是是要做一个 pt1000的前置放大电路,测温度的,测量要求倒不是特别高,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对应你说的第二种情况,电源电压要稳当到什么程度才具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是要做一个 pt1000的前置放大电路,测温度的,测量要求倒不是特别高,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对应你 ...

这个案例倒是比较简单。
假定你的精度要求1摄氏度,Pt1000的温度系数大约千分之四每摄氏度,那么你的电源电压变化千分之四就等于1摄氏度的温度变化。
当然,测量中还有其它误差来源,不能让允许的误差都被电源电压占据,所以电源电压至多变化千分之一或二。
如果允许的温度误差更小,当然电源电压允许变化也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案例倒是比较简单。
假定你的精度要求1摄氏度,Pt1000的温度系数大约千分之四每摄氏度,那么你的电 ...

1°够了。
我用的电源有点小奢侈,是那种AC-DC模块,估计精确度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够了。
我用的电源有点小奢侈,是那种AC-DC模块,估计精确度还行

如果温度测量只要求精确到1°,那么用Pt1000倒是有点奢侈。Pt1000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温度测量只要求精确到1°,那么用Pt1000倒是有点奢侈。Pt1000比较贵。

啊,不都是B值时 3581么,为毛就高了。
我只是觉得100,做电桥的时候,功耗多了十倍有点小奢侈,虽然这个应用是市电供电,但我仍然是 低功耗习惯作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不都是B值时 3581么,为毛就高了。
我只是觉得100,做电桥的时候,功耗多了十倍有点小奢侈,虽然这 ...

“不都是B值时 3581么,为毛就高了”
这句没看懂。

“我只是觉得100,做电桥的时候,功耗多了十倍有点小奢侈”
这句也没有看懂。“觉得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不都是B值时 3581么,为毛就高了。
我只是觉得100,做电桥的时候,功耗多了十倍有点小奢侈,虽然这 ...

我说“用Pt1000倒是有点奢侈”,是说Pt1000和其它测温元件,例如热敏电阻,或者器件,例如DS18B20这样的芯片,相比较而言,价格较高。Pt1000毕竟是贵金属做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用Pt1000倒是有点奢侈”,是说Pt1000和其它测温元件,例如热敏电阻,或者器件,例如DS18B20这样的 ...

哦,这样子。
上面的100,说的是 pt100。

铂金虽然是贵金属没错,不过,我看这东西卖的也不贵,应该,应该还好吧,呵呵~~

pt100的0度电阻是100欧嘛,pt1000是1000,电桥的其他电阻,一般选择也是100,1000,那,同样的电压供电,肯定电阻也小,电流功率越大啊。

这个地方我自己曾经验算过。才发现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 1:1,因为这个时候,差分电压的分辨率最高。
我当时是计算导数求零点,发现零点位置出现1.01几的样子。

网友:
B值那个地方,我说的高是

我以为你想表达的是,pt1000比pt100拥有更高的分辨率或者其他性能。

网友:
当然,所谓更高分辨率,指的是,在相同的ADC检测精度的情况下,或者理解为
单位mV能分辨的温度变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