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聊聊下面的程序什么意思啊 关于电机控制的

楼主:
哪位聊一下这上面的几条程序什么意思的  这里的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的有效位是0还是1啊 里面注释不对的地方请帮忙改正 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 目测是0有效,表示有故障
这程序应该是一个故障诊断程序,你完全可以画个流程图自己分析一下就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 目测是0有效,表示有故障
这程序应该是一个故障诊断程序,你完全可以画个流程 ...

首先感谢sjl2001的回复,对于sjl2001这个建议相当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