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爱好功放的大神过来看看

楼主:
各位大神你们好!下面我画的这些电路有的是我见过用过的,还有就是印象中出现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些电路,我就是想知道,电容电阻放的位置不同对音质有什么改变吗?还有电容越大是不是低音越好?音频输入的那边电容应该如何选择?现在好多不懂的,还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
只能很简单地说一说。

输入部分,电路(1)和电路(2)是一样的。电路(1)仅仅是在芯片内部集成了电阻,或者说是把外部的电阻移到了芯片内部。
芯片内部集成电阻比集成三极管困难,尤其是高值电阻。而这两支电阻一般电阻值较高,所以早期芯片一般不在芯片内做出这两支电阻。随着芯片制造技术的发展,芯片内制造出两支高阻值电阻不那么困难,就可以集成到芯片内了。
此二图中电容不必很大,加大后对低音影响很小。

网友A:
输出部分,电路(1)中与扬声器并联的电阻电容称为茹贝尔电路或者茹贝尔网路。
使用此电阻电容,是因为动圈式扬声器作为电路负载,除电阻以外,还有电感。茹贝尔电路目的是在频率较高时电容起作用,以随频率升高而降低的容抗抵消随频率升高而增加的感抗,以保持负载阻抗变化不太大。这种茹贝尔电路不用也可以,对低音并无影响,但电容量过大电阻过小则对高频率稍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部分,电路(1)中与扬声器并联的电阻电容称为茹贝尔电路或者茹贝尔网路。
使用此电阻电容,是因为动圈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后面的是不是有图错误?还有电容在前电阻再后与电阻在前电容在后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后面的是不是有图错误?还有电容在前电阻再后与电阻在前电容在后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后面的是不是有图错误?”
图(4)很可能是错误的。
该图中电阻仅消耗输出功率,没有其它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后面的是不是有图错误?还有电容在前电阻再后与电阻在前电容在后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电容在前电阻后与电阻在前电容在后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首帖并未看到哪幅图电容有在前和在后的不同。你须另画两幅图,一幅“在前”,一幅“在后”。

网友:
输出部分第(2)图,用于输出端分频的低音扬声器,但必有高音部分并联在芯片输出端。而且功放芯片一定是使用单电源,否则不必使用电容。
电感的感抗与频率成正比。当频率较低时,感抗远小于扬声器阻抗,可以忽略。频率高于一定值时,感抗大于等于扬声器阻抗,流过扬声器的电流减小,发声当然也减小。这样,就实现了两支或者三支扬声器分频段工作。
电容在此,必须是最低频率时容抗仍小于扬声器阻抗,故容量相当大。该电容起隔直流作用,故功放使用双电源时不用此电容。

网友:
输出部分第(3)图,并不是错误,但看不出为何要这样设计复杂的滤波器。

网友:
最后一幅图,等于第(1)图中 R=0 。
虽有这样使用的,但在要求较高的放大器中不宜省略电阻。至于原因,囿于你的电路知识,没办法解释。

看得出来,你的电路知识功底很少,尚属业余的水平。电路知识,我指的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基尔霍夫定律等等开始的那些知识。
若要提高电子技术水平,电路知识必须很扎实。当然,若是照猫画虎做着玩,那就不必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芯片吧
按芯片资料介绍的典型电路为主要参考来源
当然原理上都是如maychang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