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
问题1:别人新建工程后MAPLAB 跳出MHC配置界面如下

我的MAPLAB IDE却没找到,每个菜单下看了看也没有,新建了工程也没有,harmony框架插件已安装

问题2:还有就是红色部分,使用my_first_app工程选择仿真类别时如图,就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和硬件调试有关,如果选错是不能通过的,红色部分就只有pic32_mz_sk,如果选择“定制”是只要输入类别名字(类似pic32_mz_sk)就行了,编译时会自动调用相关类别系统例程?

first_app工程由于没有正确选择pic32mz_ec_SK,编译报错

我使用LED_blinkly例程时有好几个选项,但是针对pic32 starter kit开发板 只能选pic32_ec_sk,所以LED例程是可以通过编译的

以上两个问题一直不解,希望高手回复一下

网友:
官方论坛有介绍,可以去找下

网友A:
1 第一个应该是没安装Harmony的插件吧;
2 是一个demo可以在microchip的几种板子上用,不同板子的bsp部分不同,用配置选择;
另harmony是新功能,很多bug,很难用;特别是修改bsp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第一个应该是没安装Harmony的插件吧;
2 是一个demo可以在microchip的几种板子上用,不同板子的bsp部分 ...

问题1,,我的图片已显示安装harmony
问题2,例程first_app只显示pic32mz_ec_sk,编译报错,其他的可以选择其他仿真类别,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1,,我的图片已显示安装harmony
问题2,例程first_app只显示pic32mz_ec_sk,编译报错,其他的可以选 ...

1 你之前是不是安装过旧版本的harmony插件,后来又删除了,你可重新安装下试试;
2 你的my_first_app是不是由blinky_leds改名来的?pic32mz_ec_sk是原项目上面有的还是自己加上去的;
   若是自己加的,就要修改bsp等一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之前是不是安装过旧版本的harmony插件,后来又删除了,你可重新安装下试试;
2 你的my_first_app是 ...

我再试一试,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