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这个数显电流表怎么改成电压表

楼主:
请教大侠们这个数显电流表怎么改成电压表

网友:
电流表输入两端之间一般是一支低值电阻。该电阻若是满度电流在安培级以上,通常用锰铜制成。此电阻往往称为分流器。
要改成电压表,把此分流器拆掉,即为很小满度值的电压表。要扩大电压量程,另配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上正解,我的电瓶车上都装的这种电压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试了,不管用

网友:
自已画个板子写个程序做的是又漂亮又实用,还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