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115采集数据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M32读取ADS1115,读取间隔大概是300MS一次 串口读出来的数据是下面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在短时间内变化在大概0.03V的范围内 它是不变化话,实际我用电压表测是一个连续下降的值(至少单位时间内电压的变化下降比串口读出来的要多),而我使用ADS1115测电压源的时候,手动调节电压变化(让它变化幅度比较大),如果变化大的话ADS1115是可以读出来的。我需要用采样精准点,连续变化的值,应该怎么办啊,是程序问题吗?
1.5999 TIME: 06.681
1.5999 TIME: 07.123
1.5999 TIME: 07.565
1.5679 TIME: 08.007
1.5679 TIME: 08.449
1.5679 TIME: 08.893
1.5679 TIME: 09.336
1.5359 TIME: 09.777

下面是电压源读取间隔大概为200MS
1.824 TIME:44.954]
1.920 TIME:45.089]
1.824 TIME:45.223]
1.824 TIME:45.357]
1.824 TIME:45.490]
1.776 TIME:45.624]
1.920 TIME:45.759]
1.824 TIME:45.893]

网友:
用我们这个 ADC 试试   Q  742534727

ME9601 Specification_V0.2.pdf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