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测试NAT内网穿透实验过程:UDP发送G-SENSOR数据

楼主:
准备用CC3200测试一下NAT内网穿透实验

需要使用UDP编程
先试试CC3200的UDP好不好用
写了一个使用UDP发送BMA222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到上位机的实验

上位机收到来自CC3200UDP数据

CC3200串口打印数据

使用CC3200 SDKudp_socket工程修改

需要引入3个传感器文件,如果不调试TMP006可以不引入tmp006drv.ctmp006drv.h

传感器驱动文件在oobOut of Box)项目中可以找到

修改main.c文件,IP_ADDRUDP服务器的IP地址,8001是服务器的端口

完整的C文件

//*****************************************************************************

//

// Copyright (C) 2014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 Application Name     - UDP Socket

// Application Overview - This particular application illustrates how this

//                        device can be used as a client or server for UDP

//                        communication.

// Application Details  -

//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Socket_Application

// or

// docs\examples\CC32xx_UDP_Socket_Application.pdf

//

//*****************************************************************************

//****************************************************************************

//

//! \addtogroup udp_socket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simplelink includes

#include "simplelink.h"

#include "wlan.h"

// driverlib includes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rom.h"

#include "rom_map.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prcm.h"

#include "utils.h"

#include "uart.h"

// common interface includes

#include "udma_if.h"

#include "common.h"

#ifndef NOTERM

#include "uart_if.h"

#endif

#include "i2c_if.h"

#include "tmp006drv.h"

#include "bma222drv.h"

#include "pinmux.h"

#define APPLICATION_NAME        "UDP Socket"

#define APPLICATION_VERSION     "1.1.1"

#define IP_ADDR            SL_IPV4_VAL(192,168,0,103)

#define PORT_NUM           8001

#define BUF_SIZE           1400

#define UDP_PACKET_COUNT   1000

// Application specific status/error codes

typedef enum{

    // Choosing -0x7D0 to avoid overlap w/ host-driver's error codes

    SOCKET_CREATE_ERROR = -0x7D0,

    BIND_ERROR = SOCKET_CREATE_ERROR - 1,

    SEND_ERROR = BIND_ERROR - 1,

    RECV_ERROR = SEND_ERROR -1,

    SOCKET_CLOSE = RECV_ERROR -1,

    DEVICE_NOT_IN_STATION_MODE = SOCKET_CLOSE - 1,

    STATUS_CODE_MAX = -0xBB8

}e_AppStatusCodes;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 BsdUdpClient(unsigned short usPort);

int BsdUdpServer(unsigned short usPort);

static long WlanConnect();

static void DisplayBanner();

static void BoardInit();

static void InitializeAppVariables();

static long 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

//*****************************************************************************

//                 GLOBAL VARIABLES -- Start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Status = 0;//SimpleLink Status

unsigned long  g_ulGatewayIP = 0; //Network Gateway IP address

unsigned char  g_ucConnectionSSID[SSID_LEN_MAX+1]; //Connection SSID

unsigned char  g_ucConnectionBSSID[BSSID_LEN_MAX]; //Connection BSSID

unsigned long  g_ulDestinationIp = IP_ADDR;        // Client IP address

unsigned int   g_uiPortNum = PORT_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PacketCount = UDP_PACKET_COUNT;

unsigned char  g_ucSimplelinkstarted = 0;

unsigned long  g_ulIpAddr = 0;

char g_cBsdBuf[BUF_SIZE];

#if defined(ccs) || defined(gcc)

extern void (* const g_pfnVectors[])(void);

#endif

#if defined(ewarm)

extern uVectorEntry __vector_table;

#endif

//*****************************************************************************

//                 GLOBAL VARIABLES -- End

//*****************************************************************************

//*****************************************************************************

// SimpleLink Asynchronous Event Handlers -- Start

//*****************************************************************************

//*****************************************************************************

//

//! \brief The Function Handles WLAN Events

//!

//! \param[in]  pWlanEvent - Pointer to WLAN Event Info

//!

//! \return None

//!

//*****************************************************************************

void SimpleLinkWlanEventHandler(SlWlanEvent_t *pWlanEvent)

{

    if(!pWlanEvent)

    {

        return;

    }

    switch(pWlanEvent->Event)

    {

        case SL_WLAN_CONNECT_EVENT:

        {

            SET_STATUS_BIT(g_ulStatus, STATUS_BIT_CONNECTION);

            //

            //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nected AP (like name, MAC etc) will be

            // available in 'slWlanConnectAsyncResponse_t'-Applications

            // can use it if required

            //

            //  slWlanConnectAsyncResponse_t *pEventData = NULL;

            // pEventData = &pWlanEvent->EventData.STAandP2PModeWlanConnected;

            //

            // Copy new connection SSID and BSSID to global parameters

            memcpy(g_ucConnectionSSID,pWlanEvent->EventData.

                   STAandP2PModeWlanConnected.ssid_name,

                   pWlanEvent->EventData.STAandP2PModeWlanConnected.ssid_len);

            memcpy(g_ucConnectionBSSID,

                   pWlanEvent->EventData.STAandP2PModeWlanConnected.bssid,

                   SL_BSSID_LENGTH);

            UART_PRINT("[WLAN EVENT] STA Connected to the AP: %s , "

                "BSSID: %x:%x:%x:%x:%x:%x\n\r",

                      g_ucConnectionSSID,g_ucConnectionBSSID[0],

                      g_ucConnectionBSSID[1],g_ucConnectionBSSID[2],

                      g_ucConnectionBSSID[3],g_ucConnectionBSSID[4],

                      g_ucConnectionBSSID[5]);

        }

        break;

        case SL_WLAN_DISCONNECT_EVENT:

        {

            slWlanConnectAsyncResponse_t*  pEventData = NULL;

            CLR_STATUS_BIT(g_ulStatus, STATUS_BIT_CONNECTION);

            CLR_STATUS_BIT(g_ulStatus, STATUS_BIT_IP_AQUIRED);

            pEventData = &pWlanEvent->EventData.STAandP2PModeDisconnected;

            // If the user has initiated 'Disconnect' request,

            //'reason_code' is SL_WLAN_DISCONNECT_USER_INITIATED_DISCONNECTION

            if(SL_WLAN_DISCONNECT_USER_INITIATED_DISCONNECTION == pEventData->reason_code)

            {

                UART_PRINT("[WLAN EVENT]Device disconnected from the AP: %s,"

                "BSSID: %x:%x:%x:%x:%x:%x on application's request \n\r",

                           g_ucConnectionSSID,g_ucConnectionBSSID[0],

                           g_ucConnectionBSSID[1],g_ucConnectionBSSID[2],

                           g_ucConnectionBSSID[3],g_ucConnectionBSSID[4],

                           g_ucConnectionBSSID[5]);

            }

            else

            {

                UART_PRINT("[WLAN ERROR]Device disconnected from the AP AP: %s,"

                "BSSID: %x:%x:%x:%x:%x:%x on an ERROR..!! \n\r",

                           g_ucConnectionSSID,g_ucConnectionBSSID[0],

                           g_ucConnectionBSSID[1],g_ucConnectionBSSID[2],

                           g_ucConnectionBSSID[3],g_ucConnectionBSSID[4],

                           g_ucConnectionBSSID[5]);

            }

            memset(g_ucConnectionSSID,0,sizeof(g_ucConnectionSSID));

            memset(g_ucConnectionBSSID,0,sizeof(g_ucConnectionBSSID));

        }

        break;

        default:

        {

            UART_PRINT("[WLAN EVENT] Unexpected event [0x%x]\n\r",

                       pWlanEvent->Event);

        }

        break;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etwork events such as IP acquisition, IP

//!           leased, IP released etc.

//!

//! \param[in]  pNetAppEvent - Pointer to NetApp Event Info

//!

//! \return None

//!

//*****************************************************************************

void SimpleLinkNetAppEventHandler(SlNetAppEvent_t *pNetAppEvent)

{

    if(!pNetAppEvent)

    {

        return;

    }

    switch(pNetAppEvent->Event)

    {

        case SL_NETAPP_IPV4_IPACQUIRED_EVENT:

        {

            SlIpV4AcquiredAsync_t *pEventData = NULL;

            SET_STATUS_BIT(g_ulStatus, STATUS_BIT_IP_AQUIRED);

            //Ip Acquired Event Data

            pEventData = &pNetAppEvent->EventData.ipAcquiredV4;

            g_ulIpAddr = pEventData->ip;

            //Gateway IP address

            g_ulGatewayIP = pEventData->gateway;

            UART_PRINT("[NETAPP EVENT] IP Acquired: IP=%d.%d.%d.%d , "

                        "Gateway=%d.%d.%d.%d\n\r",

                        SL_IPV4_BYTE(g_ulIpAddr,3),

                        SL_IPV4_BYTE(g_ulIpAddr,2),

                        SL_IPV4_BYTE(g_ulIpAddr,1),

                        SL_IPV4_BYTE(g_ulIpAddr,0),

                        SL_IPV4_BYTE(g_ulGatewayIP,3),

                        SL_IPV4_BYTE(g_ulGatewayIP,2),

                        SL_IPV4_BYTE(g_ulGatewayIP,1),

                        SL_IPV4_BYTE(g_ulGatewayIP,0));

        }

        break;

        default:

        {

            UART_PRINT("[NETAPP EVENT] Unexpected event [0x%x] \n\r",

                       pNetAppEvent->Event);

        }

        break;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TTP server events

//!

//! \param[in]  pServerEvent - Contains the relevant event information

//! \param[in]    pServerResponse - Should be filled by the user with the

//!                                      relevant response information

//!

//! \return None

//!

//****************************************************************************

void SimpleLinkHttpServerCallback(SlHttpServerEvent_t *pHttpEvent,

                                  SlHttpServerResponse_t *pHttpResponse)

{

    // Unused in this application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General Events

//!

//! \param[in]     pDevEvent - Pointer to General Event Info

//!

//! \return None

//!

//*****************************************************************************

void SimpleLinkGeneralEventHandler(SlDeviceEvent_t *pDevEvent)

{

    if(!pDevEvent)

    {

        return;

    }

    //

    // Most of the general errors are not FATAL are are to be handled

    // appropriately by the application

    //

    UART_PRINT("[GENERAL EVENT] - ID=[%d] Sender=[%d]\n\n",

               pDevEvent->EventData.deviceEvent.status,

               pDevEvent->EventData.deviceEvent.sender);

}

//*****************************************************************************

//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ocket events indication

//!

//! \param[in]      pSock - Pointer to Socket Event Info

//!

//! \return None

//!

//*****************************************************************************

void SimpleLinkSockEventHandler(SlSockEvent_t *pSock)

{

    //

    // This application doesn't work w/ socket - Events are not expected

    //

//*****************************************************************************

// SimpleLink Asynchronous Event Handlers -- End

//*****************************************************************************

//*****************************************************************************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application variables

//!

//! \param[in]    None

//!

//! \return None

//!

//*****************************************************************************

static void InitializeAppVariables()

{

    g_ulStatus = 0;

    g_ulGatewayIP = 0;

    memset(g_ucConnectionSSID,0,sizeof(g_ucConnectionSSID));

    memset(g_ucConnectionBSSID,0,sizeof(g_ucConnectionBSSID));

    g_ulDestinationIp = IP_ADDR;

    g_uiPortNum = PORT_NUM;

    g_ulPacketCount = UDP_PACKET_COUN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puts the device in its default state. It:

//!           - Set the mode to STATION

//!           - Configures connection policy to Auto and AutoSmartConfig

//!           - Deletes all the stored profiles

//!           - Enables DHCP

//!           - Disables Scan policy

//!           - Sets Tx power to maximum

//!           - Sets power policy to normal

//!           - Unregister mDNS services

//!           - Remove all filters

//!

//! \param   none

//! \return  On success, zero is returned. On error, negative is returned

//*****************************************************************************

static long 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

{

    SlVersionFull   ver = {0};

    _WlanRxFilterOperationCommandBuff_t  RxFilterIdMask = {0};

    unsigned char ucVal = 1;

    unsigned char ucConfigOpt = 0;

    unsigned char ucConfigLen = 0;

    unsigned char ucPower = 0;

    long lRetVal = -1;

    long lMode = -1;

    lMode = sl_Start(0, 0, 0);

    ASSERT_ON_ERROR(lMode);

    // If the device is not in station-mode, try configuring it in station-mode

    if (ROLE_STA != lMode)

    {

        if (ROLE_AP == lMode)

        {

            // If the device is in AP mode, we need to wait for this event

            // before doing anything

            while(!IS_IP_ACQUIRED(g_ulStatus))

            {

#ifndef SL_PLATFORM_MULTI_THREADED

              _SlNonOsMainLoopTask();

#endif

            }

        }

        // Switch to STA role and restart

        lRetVal = sl_WlanSetMode(ROLE_STA);

        ASSERT_ON_ERROR(lRetVal);

        lRetVal = sl_Stop(0xFF);

        ASSERT_ON_ERROR(lRetVal);

        lRetVal = sl_Start(0, 0,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Check if the device is in station again

        if (ROLE_STA != lRetVal)

        {

            // We don't want to proceed if the device is not coming up in STA-mode

            return DEVICE_NOT_IN_STATION_MODE;

        }

    }

    // Get the device's version-information

    ucConfigOpt = SL_DEVICE_GENERAL_VERSION;

    ucConfigLen = sizeof(ver);

    lRetVal = sl_DevGet(SL_DEVICE_GENERAL_CONFIGURATION, &ucConfigOpt,

                                &ucConfigLen, (unsigned char *)(&ver));

    ASSERT_ON_ERROR(lRetVal);

    UART_PRINT("Host Driver Version: %s\n\r",SL_DRIVER_VERSION);

    UART_PRINT("Build Version %d.%d.%d.%d.31.%d.%d.%d.%d.%d.%d.%d.%d\n\r",

    ver.NwpVersion[0],ver.NwpVersion[1],ver.NwpVersion[2],ver.NwpVersion[3],

    ver.ChipFwAndPhyVersion.FwVersion[0],ver.ChipFwAndPhyVersion.FwVersion[1],

    ver.ChipFwAndPhyVersion.FwVersion[2],ver.ChipFwAndPhyVersion.FwVersion[3],

    ver.ChipFwAndPhyVersion.PhyVersion[0],ver.ChipFwAndPhyVersion.PhyVersion[1],

    ver.ChipFwAndPhyVersion.PhyVersion[2],ver.ChipFwAndPhyVersion.PhyVersion[3]);

    // Set connection policy to Auto + SmartConfig

    //      (Device's default connection policy)

    lRetVal = sl_WlanPolicySet(SL_POLICY_CONNECTION,

                                SL_CONNECTION_POLICY(1, 0, 0, 0, 1), NULL,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Remove all profiles

    lRetVal = sl_WlanProfileDel(0xFF);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 Device in station-mode. Disconnect previous connection if any

    // The function returns 0 if 'Disconnected done', negative number if already

    // disconnected Wait for 'disconnection' event if 0 is returned, Ignore

    // other return-codes

    //

    lRetVal = sl_WlanDisconnect();

    if(0 == lRetVal)

    {

        // Wait

        while(IS_CONNECTED(g_ulStatus))

        {

#ifndef SL_PLATFORM_MULTI_THREADED

              _SlNonOsMainLoopTask();

#endif

        }

    }

    // Enable DHCP client

    lRetVal = sl_NetCfgSet(SL_IPV4_STA_P2P_CL_DHCP_ENABLE,1,1,&ucVal);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Disable scan

    ucConfigOpt = SL_SCAN_POLICY(0);

    lRetVal = sl_WlanPolicySet(SL_POLICY_SCAN , ucConfigOpt, NULL,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Set Tx power level for station mode

    // Number between 0-15, as dB offset from max power - 0 will set max power

    ucPower = 0;

    lRetVal = sl_WlanSet(SL_WLAN_CFG_GENERAL_PARAM_ID,

            WLAN_GENERAL_PARAM_OPT_STA_TX_POWER, 1, (unsigned char *)&ucPower);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Set PM policy to normal

    lRetVal = sl_WlanPolicySet(SL_POLICY_PM , SL_NORMAL_POLICY, NULL,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Unregister mDNS services

    lRetVal = sl_NetAppMDNSUnRegisterService(0,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 Remove  all 64 filters (8*8)

    memset(RxFilterIdMask.FilterIdMask, 0xFF, 8);

    lRetVal = sl_WlanRxFilterSet(SL_REMOVE_RX_FILTER, (_u8 *)&RxFilterIdMask,

                       sizeof(_WlanRxFilterOperationCommandBuff_t));

    ASSERT_ON_ERROR(lRetVal);

    lRetVal = sl_Stop(SL_STOP_TIMEOUT);

    ASSERT_ON_ERROR(lRetVal);

    InitializeAppVariables();

    return lRetVal; // Success

//****************************************************************************

//

//!    \brief Parse the input IP address from the user

//!

//!    \param[in]                     ucCMD (char pointer to input string)

//!

//!    \return                        0 : if correct IP, -1 : incorrect IP

//

//****************************************************************************

int IpAddressParser(char *ucCMD)

{

    int i=0;

    unsigned int uiUserInputData;

    unsigned long ulUserIpAddress = 0;

    char *ucInpString;

    ucInpString = strtok(ucCMD, ".");

    uiUserInputData = (int)strtoul(ucInpString,0,10);

    while(i<4)

    {

        //

       // Check Whether IP is valid

       //

       if((ucInpString != NULL) && (uiUserInputData < 256))

       {

           ulUserIpAddress |= uiUserInputData;

           if(i < 3)

               ulUserIpAddress = ulUserIpAddress << 8;

           ucInpString=strtok(NULL,".");

           uiUserInputData = (int)strtoul(ucInpString,0,10);

           i++;

       }

       else

       {

           return -1;

       }

    }

    g_ulDestinationIp = ulUserIpAddress;

    return SUCCESS;

}

//****************************************************************************

//

//! \brief Opening a UDP client side socket and sending data

//!

//! This function opens a UDP socket and tries to connect to a Server IP_ADDR

//!    waiting on port PORT_NUM.

//!    Then the function will send 1000 UDP packets to the server.

//!

//! \param[in]  port number on which the server will be listening on

//!

//! \return    0 on success, -1 on Error.

//

//****************************************************************************

int BsdUdpClient(unsigned short usPort)

{

    int             iCounter;

    short           sTestBufLen;

    SlSockAddrIn_t  sAddr;

    int             iAddrSize;

    int             iSockID;

    int             iStatus;

    unsigned long   lLoopCount = 0;

    int iRet = -1;

    signed char cAccXT1,cAccYT1,cAccZT1;

    char* str = "x:%d\ty:%d\tz:%d";

    // filling the buffer

    for (iCounter=0 ; iCounter<BUF_SIZE ; iCounter++)

    {

        g_cBsdBuf[iCounter] = (char)(iCounter % 10);

    }

    sTestBufLen  = BUF_SIZE;

    //filling the UDP server socket address

    sAddr.sin_family = SL_AF_INET;

    sAddr.sin_port = sl_Htons((unsigned short)usPort);

    sAddr.sin_addr.s_addr = sl_Htonl((unsigned int)g_ulDestinationIp);

    iAddrSize = sizeof(SlSockAddrIn_t);

    // creating a UDP socket

    iSockID = sl_Socket(SL_AF_INET,SL_SOCK_DGRAM, 0);

    if( iSockID < 0 )

    {

        // error

        ASSERT_ON_ERROR(SOCKET_CREATE_ERROR);

    }

    // for a UDP connection connect is not required

    // sending 1000 packets to the UDP server

    while (lLoopCount < g_ulPacketCount)

    {

 //       float fCurrentTemp;

 //       TMP006DrvGetTemp(&fCurrentTemp);

        iRet = BMA222ReadNew(&cAccXT1, &cAccYT1, &cAccZT1);

        if(iRet)

        {

            //In case of error/ No New Data return

            return;

        }

        sprintf(g_cBsdBuf,str,cAccXT1, cAccYT1, cAccZT1);

        // sending packet

        iStatus = sl_SendTo(iSockID, g_cBsdBuf, strlen(g_cBsdBuf), 0,

                                (SlSockAddr_t *)&sAddr, iAddrSize);

        MAP_UtilsDelay(1000000);

        if( iStatus <= 0 )

        {

            // error

            sl_Close(iSockID);

            ASSERT_ON_ERROR(SEND_ERROR);

        }

        lLoopCount++;

    }

    UART_PRINT("Sent %u packets successfully\n\r",g_ulPacketCount);

    //closing the socket after sending 1000 packets

    sl_Close(iSockID);

    return SUCCESS;

}

//****************************************************************************

//

//!  \brief Connecting to a WLAN Accesspoint

//!

//!   This function connects to the required AP (SSID_NAME) with Security

//!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te form of macros at the top of this file

//!

//!   \param[in]              None

//!

//!   \return       status value

//!

//!   \warning    If the WLAN connection fails or we don't aquire an IP

//!            address, It will be stuck in this function forever.

//

//****************************************************************************

static long WlanConnect()

{

    SlSecParams_t secParams = {0};

    long lRetVal = 0;

    secParams.Key = (signed char*)SECURITY_KEY;

    secParams.KeyLen = strlen(SECURITY_KEY);

    secParams.Type = SECURITY_TYPE;

    lRetVal = sl_WlanConnect((signed char*)SSID_NAME, strlen(SSID_NAME), 0, \

                                    &secParams, 0);

    ASSERT_ON_ERROR(lRetVal);

    while((!IS_CONNECTED(g_ulStatus)) || (!IS_IP_ACQUIRED(g_ulStatus)))

    {

        // Wait for WLAN Event

#ifndef SL_PLATFORM_MULTI_THREADED

        _SlNonOsMainLoopTask();

#endif

    return SUCCESS;

//*****************************************************************************

//

//! Application startup display on UAR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static void

DisplayBanner(char * AppName)

{

    UART_PRINT("\n\n\n\r");

    UART_PRINT("\t\t *************************************************\n\r");

    UART_PRINT("\t\t      CC3200 %s Application       \n\r", AppName);

    UART_PRINT("\t\t *************************************************\n\r");

    UART_PRINT("\n\n\n\r");

}

//*****************************************************************************

//

//! Board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ation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static void

BoardInit(void)

{

/* In case of TI-RTOS vector table is initialize by OS itself */

#ifndef USE_TIRTOS

  //

  // Set vector table base

  //

#if defined(ccs) || defined(gcc)

    MAP_IntVTableBaseSet((unsigned long)&g_pfnVectors[0]);

#endif

#if defined(ewarm)

    MAP_IntVTableBaseSet((unsigned long)&__vector_table);

#endif

#endif

    //

    // Enable Processor

    //

    MAP_IntMasterEnable();

    MAP_IntEnable(FAULT_SYSTICK);

    PRCMCC3200MCUInit();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

    long lRetVal = -1;

    //

    // Board Initialization

    //

    BoardInit();

    //

    // uDMA Initialization

    //

    UDMAInit();

    //

    // Configure the pinmux settings for the peripherals exercised

    //

    PinMuxConfig();

    //

    // Configuring UART

    //

    InitTerm();

    //

    // Display banner

    //

    DisplayBanner(APPLICATION_NAME);

    InitializeAppVariables();

    //

    // Following function configure the device to default state by cleaning

    // the persistent settings stored in NVMEM (viz. connection profiles &

    // policies, power policy etc)

    //

    // Applications may choose to skip this step if the developer is sure

    // that the device is in its desired state at start of applicaton

    //

    // Note that all profiles and persistent settings that were done on the

    // device will be lost

    //

    lRetVal = 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

    if(lRetVal < 0)

    {

        if (DEVICE_NOT_IN_STATION_MODE == lRetVal)

          UART_PRINT("Failed to configure the device in its default state \n\r");

        LOOP_FOREVER();

    //

    // I2C Init

    //

    lRetVal = I2C_IF_Open(I2C_MASTER_MODE_FST);

    if(lRetVal < 0)

    {

        ERR_PRINT(lRetVal);

        LOOP_FOREVER();

    }

    //Init Temprature Sensor

    lRetVal = TMP006DrvOpen();

    if(lRetVal < 0)

    {

        ERR_PRINT(lRetVal);

        LOOP_FOREVER();

    }

    //Init Accelerometer Sensor

    lRetVal = BMA222Open();

    if(lRetVal < 0)

    {

        ERR_PRINT(lRetVal);

        LOOP_FOREVER();

    }

    UART_PRINT("Device is configured in default state \n\r");

    //

    // Asumption is that the device is configured in station mode already

    // and it is in its default state

    //

    lRetVal = sl_Start(0, 0, 0);

    if (lRetVal < 0 || lRetVal != ROLE_STA)

    {

        UART_PRINT("Failed to start the device \n\r");

        LOOP_FOREVER();

    }

    UART_PRINT("Device started as STATION \n\r");

    UART_PRINT("Connecting to AP: %s ...\r\n",SSID_NAME);

    //

    //Connecting to WLAN AP

    //

    lRetVal = WlanConnect();

    if(lRetVal < 0)

    {

        UART_PRINT("Failed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 an AP \n\r");

        LOOP_FOREVER();

    }

    UART_PRINT("Connected to AP: %s \n\r",SSID_NAME);

    UART_PRINT("Device IP: %d.%d.%d.%d\n\r\n\r",

                SL_IPV4_BYTE(g_ulIpAddr,3),

                SL_IPV4_BYTE(g_ulIpAddr,2),

                SL_IPV4_BYTE(g_ulIpAddr,1),

                SL_IPV4_BYTE(g_ulIpAddr,0));

    lRetVal = BsdUdpClient(PORT_NUM);

    if(lRetVal < 0)

    {

        ERR_PRINT(lRetVal);

        LOOP_FOREVER();

    }

    UART_PRINT("Exiting Application ...\n\r");

    //

    // power off the network processor

    //

    lRetVal = sl_Stop(SL_STOP_TIMEOUT);

    while (1)

    {

     _SlNonOsMainLoopTask();

    }

}

//*****************************************************************************

//

// Close the Doxygen group.

//! @}

//

//*****************************************************************************

还需要修改common.h中的SSID_NAMESECURITY_TYPESECURITY_KEY

完成后可以调试测试

CCS下载的数据存在RAM内,掉电就会丢失,如果需要永久保留需要通过UniFlash烧写

通过UniFlash烧写程序

修改/sys/mcuimg.binUrl为刚生成的udp_socket.bin文件

具体见贴子:

《第一个CC3200WIFI网络通信程序自动对时》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1386-1-1.html

对应的C# UDP服务端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namespace UDP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recv;

            byte[] data = new byte[1024];

            //得到本机IP,设置TCP端口号

            IPEndPoint ip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Parse("192.168.0.103"), 8001);

            Socket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Dgram, ProtocolType.Udp);

            //绑定网络地址

            socket.Bind(ip);

            Console.WriteLine("host name:{0}", Dns.GetHostName());

            //得到客户机IP

            IPEndPoint sender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EndPoint Remote = (EndPoint)(sender);

            int i = 0;

            while (true)

            {

                data = new byte[102400];

                //发送接受信息

                recv = socket.ReceiveFrom(data, ref Remote);

                Console.Write(Remote.ToString() + "\t" + i+++"\t");

                Console.WriteLine(Encoding.ASCII.GetString(data, 0, recv));

                byte[] sendBytes = Encoding.ASCII.GetBytes(i+ "\tserver:hello!\0");

                socket.SendTo(sendBytes, sendBytes.Length, SocketFlags.None, Remote);

            }

        }

    }

}

编译好的上位机程序:

CCS项目文档

网友A:
这代码格式好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格式好漂亮

支持HTML标签的坛友都可以粘出这么漂亮的代码

网友:
先收藏一下,下班回去再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