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图

楼主:
怎样规范电路图使之更好看,更美观?

网友:
先实用,后来才是美观
要根据电路的功能特性进行
数字电路一般随便画都很美观,相对来说
模拟电路,比如电源电路相对比较不美观
主要遵守电路设计的原则下,原理图中,电路元件的符号要用统一规定的,不能自造符号,连线尽量均匀分布在电路中,具有对称性。
如PCB的布线走向尽量要横平竖直,但少直角,要考虑EMC设计规范

网友:
建议到论坛下载中心,
有《华为 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下载,参考一下大公司的电路设计规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华为+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

网友:
实用为主吧

网友:
这需要加强段练才能步步高

网友:
原理图我一般不怎么讲究,因为它的作用只是可读性,PCB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做出来的是实物,所以力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