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011 PM2.5检测器在51单片机上的编程

楼主:
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买了个SDS011 PM2.5检测器 想来编出来检测家里的PM2.5的,结果编不出来(类目),求大神来帮忙,万分感谢。

SDS011

SDS011

网友A:
这个我使用过,就是串口通讯而已,按照datasheet的格式读取解析就能得到数值了,在串口例程稍加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使用过,就是串口通讯而已,按照datasheet的格式读取解析就能得到数值了,在串口例程稍加改动就可以 ...

可以私聊吗,QQ1476763275,我加你也行

网友B:
可以是串口通信也可以是PWM检测嘛不是,这不就好办了嘛,不过你是用51单片机,脉冲PWM的话麻烦一点你就用串口好了,其实用PWM也可以,频率很低的这个,算ms数就行了。
不过我还是推荐用串口,通信协议也是有的,你要识别帧头帧尾,中间有个要注意的是不能收到帧尾那个字节就算是帧结束,因为数据字节也有可能和帧尾相同,所以计字节数吧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串口通信也可以是PWM检测嘛不是,这不就好办了嘛,不过你是用51单片机,脉冲PWM的话麻烦一点你就用串 ...

那个计字节数的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计字节数的怎么弄呀

数据手册上写了串口数据一共9个字节,帧头0xAA,帧尾0xAB。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如果收到了帧首部则表示一帧数据的开始,然后连续接收8个字节,判断最后一个字节是不是0xAB以及校验是否正确。
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传感器发送的数据中包含一个0xAA字节,且帧首的0xAA没有收到的话就会导致帧序乱了,永远接收不到一个完整的帧,这是小概率事件其实,不过最求完美的话还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