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无法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
unsigned int  AD=500;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AD=ReadAD1();//读取AD数据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AD)/256;  //此处无法使用
        TL0=(65536-AD)%256;
        CLK1=~CLK1;
}

网友:
你的程序的意思是根据读取的AD值控制脉冲频率是吧,不存在什么中断不能使用全局变量的问题,你的意思应该是程序运行没有效果,要么是AD读取没有读正确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值,要么是定时器初始化错了,不过貌似定时器没错,你没说清楚爱莫能助啊

网友:
TH0=~AD>>8;

网友:
先看能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不能进入就检查初始化,和使能操作。如果能进,就看AD的值是多少,和主循环中的值有什么区别。中断无法使用全局变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