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内存

楼主:
在设计电路的过程中怎样判断选用的CPU与内存是否兼容?是不是引脚对应的上就说明内存与CPU兼容?

网友:
主要是通过时序来判断。
靠谱的做法是按照官方的Demo板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通过时序来判断。
靠谱的做法是按照官方的Demo板进行设计。

能说详细点吗?或者分享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内存都是标准的吧,看好是DDR2还是DDR3还是LPDDR,一般cpu都给出支持的内存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