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3429遇到的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二

楼主:
按LM3429典型应用照葫芦画瓢,搭了一个电路。输出电流设定的是620mA,但实际输出只有50mA。元件的参数是按Datasheet上计算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A:
那就检查元件实际安装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元件实际安装对不

没错

网友:
你得测量R5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data sheet中有计算公式

网友:
输入电流的大小与输入、输出电压相关
也怀疑是有可能是你电感值选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