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安装方式

楼主:
因为前面坛友说道不提工作原理和性能参数,现在发表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和性能参数。因为是新产品,如果存在不足之处,望各位高手指点。

1.电子超导型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上电~60~260V辅助开关电源工作输出额定时12V共控制电路使用,在控制端输入端输入交流或直流7-450V12-0.1MA控制电压,恒流驱动电路向光电耦合隔离器提供2MA的发电电流,光电隔离器输出端导通,导通信号经过时序分配电输出两路逻辑信号,一路继电器、一路灭弧,让继电器触头无电弧接通、断开。
2.工作条件和安装条件:
  安装地点和海拔不超过3000m,周围空气温度为-40°C至+85°C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可允许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65°C时达到99.9%,对由于温度变化偶尔产生的凝露应采取防水措施。
3.主要用途及运用范围:电子超导型继电器主要用于交流20-60Hz,额定工作电压最高至450V。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时,额定工作电流至80A的电压系统中,可远距离接通和分段电路,并可和热度过载继电器或电子式保护装置组合成电磁启动器。交流款控制电压交直流3-450V;直流款控制电压3-100V。
4.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性能参数(以单相为例):
1.触点参数:

触点材料
半导体+银合金
触点形式
半导体+银合金
触点负载
70A
接触电阻
1.5-2mΩ
最大转换电流
120A
最大转换电压
300VAC
最大转换功率
16KW
电气寿命
>200.000.00次
机械寿命
>200.000.00次

  2.特性参数:

环境温度
-40℃~+85℃
湿度
40% ~ 85%
辅助电压
65~260VAC
额定负载电流
70A基本无环境影响
最大连续负载电流
70A
最大电流降压
〈0.02Vrms
输入电压范围
3.1~450V AC DC
接触电阻
1.5MΩ
最大电能耗损
<2.5w
重量
220g
最大接通时间
1/2周期
最大关断时间
1/2周期
输出端70安时压降
<0.02Vrms

网友:
里面应该控制的是可控硅

网友:
与一般的电磁继电器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体积小,交直流都能用,还有什么

网友:
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无需加装散热装置,可控范围宽(交流款、控制电压交直流3-450V可以直接使用启动、停止按钮,使用220vV或380V的电压进行控制操作无需另加辅助电源、直流款、控制电压3-100V);宽电压恒流驱动继电器。常规固态继电器因为过载能力以及发热量大的原因,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会留2-3倍的电流余量,实际使用A数要远远小于它所标称的A数。而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就没有这方便的考虑,额定标称连续负载电流70A(70A以下随意用)。
另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它的开关次数达到了惊人的2500W次,开关每秒5次,触点间无电弧,
自身耗能小(≤2.5W),一只继电器一天工作8小时满负荷就能减少耗电约0.7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