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坑”+已被窗口看门狗逼成疯狗

楼主:
完成了程序的初步设计之后,要求给它加只窗口看门狗,从此就疯了好几天,配置狗,使能狗,中断函数,完美,应该跑起来了把,图样图生破,按照手册计数器从0x40到0x3f这段要进中断函数,不喂狗在变成0x3f时会产生系统复位。现实是残酷的,单片机一直在复位从未进入wwdg的中断,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就各种尝试,发现问题出在了清标志位这,不是忘了清,而是根据网上找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在st上看到的也是解释不清楚,猜测是中断清除需要时间导致的,关键其他中断处理没有这个问题,问题大概是解决了,但是原因还是没搞明白
最后看一下中断函数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logout("1wdggg\r\n");
        if(wwdgcont>0)
        {
            WWDG_SetCounter(0x7f);      //当禁掉此句后,窗口看门狗将产生复位
            //logout("喂狗\r\n");
        }//logout("2wdggg\r\n");
        else
        {
                 logout("save");
        }
        wwdgcont--;
        WWDG_ClearFlag();      //清除提前唤醒中断标志位

}

这个是不正常的函数,需要在下变在加一段任意的语句就能保证成功
比如这样: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logout("1wdggg\r\n");
        if(wwdgcont>0)
        {
            WWDG_SetCounter(0x7f);      //当禁掉此句后,窗口看门狗将产生复位
            //logout("喂狗\r\n");
        }//logout("2wdggg\r\n");
        else
        {
                 logout("save");
        }
        wwdgcont--;
        WWDG_ClearFlag();      //清除提前唤醒中断标志位
    WWDG_ClearFlag();      //清除提前唤醒中断标志位

}

这样他就可以正常了,这真真是日了狗了。。。
另外附上我在STe2ecommunities上看到类似问题的原帖

网友:
日了狗了

网友A:
日狗不能形容彼时的心情

网友B:
Y哥,既然清除中断标志位需要时间,你在清除中断标志位之前延时下嘛,us级也可以。那么问题又来了,其他中断的标志位清除也需要时间吧?难道是清除的时间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哥,既然清除中断标志位需要时间,你在清除中断标志位之前延时下嘛,us级也可以。那么问题又来了,其他中 ...

加us级也可以,后面的问题是关键,我也是没搞清楚,所以我也有这个疑虑,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us级也可以,后面的问题是关键,我也是没搞清楚,所以我也有这个疑虑,头疼

期待你解决这个疑惑,然后分享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解决这个疑惑,然后分享哈

等待有参加st峰会的可以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待有参加st峰会的可以问问

Y哥,帮我要个DISCOVRY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日狗不能形容彼时的心情

怎一个日子了得,哈哈,不俗了,被论坛的妹子看到了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一个日子了得,哈哈,不俗了,被论坛的妹子看到了不美观

此话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Y哥,帮我要个DISCOVRY板子

我今年没去,我的意思是看有去的朋友可以问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