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放大器不能满幅度输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给AD623放大器输入峰峰值为50mV,频率为1kHZ的信号,放大器设计的放大倍数为40倍,工作电压为5V,单电源供电,5脚接偏置电压ref为1.32V,原理图和输出的波形为下图,为什么不能输出完整的波形?

网友:
楼主改变一下REF端电压看看波形有没有变化?

负载阻抗对输出也有影响。

另,楼主可参考手册上的指标比较一下自己的试验条件。

网友:
3脚偏移电压只能满足共模电压吧,2脚有输入负电压吗?

网友:
感觉可能和供给电压有关,芯片的输出信号不会大于供电电压,对于非轨至轨芯片会差得很多。你的放大倍数接近于43倍,150mV*43+1.32V=7.62V,远大于供电电压,肯定会削峰。看你的示波器也可以看出,其削至大致3V,这应该就是供电电压为5V时能输出的最大信号幅值。

网友:
类似于饱和啦。

网友:
你仔细看数据手册,在后面几页写了输入电压范围,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已经最大放大倍数和最后输出范围,估计你应该超了,我没细看,你自己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