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烧写流程

楼主:
注意不是问连接烧写器-芯片上电-选择程序等等这些步骤,我想问一下微观上的东西,主要是芯片烧写时内部的状态(寄存器等)变化

针对允许运行中烧写程序的芯片,比如arduino的ISP下载方式,此类开发板带有USB电源口和调试口
还有一种需要断电烧写的芯片,即使用专用下载器烧写,如DSP芯片、瑞萨芯片。
我想问一下,芯片烧写时或者说进入烧写模式时,通用IO口状态是否有变化或被禁用?flash寄存器是否变化?
有些芯片flash口和IO口复用,此类芯片进入烧写模式后,芯片内部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是将程序的目标文件,以汇编指令的形式存放于芯片RAM区,芯片内部存储区进行分段存储,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将程序的目标文件,以汇编指令的形式存放于芯片RAM区,芯片内部存储区进行分段存储,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

我想知道当我连接烧写器,芯片有什么改变?比如IO口状态改变,寄存器值或者清零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