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智能跳绳的话,应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如果要做一个智能跳绳的话,能够记录跳绳的数量,不知道什么传感器能够实现这个功能,求助大神了

网友:
红外对射管。

网友A:
大神说具体点呗,红外对社管怎么实现计数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具体点呗,红外对社管怎么实现计数功能啊

一旦对射被打断,返回一个信号,就数这个信号不就完了吗?

网友:
估计有重力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智能手机就可以

网友:
如果有绳可以使用旋转编码器
如果没有绳,就用加速度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