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子是什么器件?

楼主:
问题,如图片或附件,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个座子应该是连接外接天线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座子应该是连接外接天线的座子

这里没有无线信号,只有光电转换后的电信号,

网友:
那里第一个桌子应该是一个介质滤波器 或者是低噪放。

网友:
第二个看似像个声表波滤波器

网友:
射频插座

网友:
前面一个是射频插座,测试用的

后面一个是射频Balun,平衡转不平衡

参考:
B0922J7575A50HF〖XFRMR BALUN RF 950-2150MHZ 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