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呢?电路还要改吗?

楼主:
如图,现在两张电路的区别就是共GND和共VCC,我原来试过共VCC的,该电路可以直接完成,可是共GND时电流好像不足,总是有些灯没法点亮,请问共gnd的该电路需要怎么改吗?在此基础上增加什么可以?

网友:
来自 5楼

不好意思,LED是全部在单片机的32个 io 口上的,只是为了弄张图片出来,所以没去注意-
------------------------------------------------------------------
因为错误太多,我重新上了图

网友A:
第二种方式,因51单片机各I/O口上拉能力很小发光管亮度很低。
第一种方式,51单片机下拉能力较强,发光管亮度高。但第一种方式各发光管应该串联限流电阻。
此外,89C51的19脚好像不能作为I/O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式,因51单片机各I/O口上拉能力很小发光管亮度很低。
第一种方式,51单片机下拉能力较强,发光管 ...

请问按照第二种方式的话需要怎么改才能使其LED变亮呢?每个端口都加上上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B:
你这图画的两个都别想点亮   1图和2图的 vcc  gnd应该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画的两个都别想点亮   1图和2图的 vcc  gnd应该换一下吧

你说得对,,,是我失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式,因51单片机各I/O口上拉能力很小发光管亮度很低。
第一种方式,51单片机下拉能力较强,发光管 ...

不好意思,前面图是我弄错太多了,我重新上了图,请问图一的话给全部端口上上拉电阻有没有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前面图是我弄错太多了,我重新上了图,请问图一的话给全部端口上上拉电阻有没有用呢

“请问图一的话给全部端口上上拉电阻有没有用呢”
各端口均加上拉电阻,发光管“亮”状态会比不加上拉电阻亮。但“灭”状态发光管虽不发光,却消耗电源电流。“灭”状态时I/O口电流比“亮”状态还大。当然芯片也会比较热。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第二个图,io输出低电平时,灯应该是可以亮的。但实际不要这做。没有限流电阻,功耗太大了。芯片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第二个图,io输出低电平时,灯应该是可以亮的。但实际不要这做。没有限流电阻,功耗太大了。 ...

嗯,基本问题已经知道了,实际我试试看可不可行

网友:
单片机io电流超负荷了,单片机所有io口总电流是有限制的,手册上应该有说。共阴加上拉是可以的,想要根本解决最好加个非门。

网友:
图错了没关系,多改几次,改好了再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