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玻璃状器件是什么?

楼主:
请高手帮尽快看一下,此器件是什么?感谢!

网友:
我不知道

网友A:
最好把你这块板子的作用及芯片u41型号告知,以便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这块板子的作用及芯片u41型号告知,以便分析

你好,这是一个LNB信号,通过光纤传输的产品,这是光纤接收端, 电容位置为已光纤进来已通过了光电转换,频率为950-2150Mhz,这个玻璃片应该是一个预放大器, 右边那个H311也是一个放大器,玻璃片有三个脚,底下还有一个接地脚, 玻璃片封装0402的电容差不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这块板子的作用及芯片u41型号告知,以便分析

U41 型号为HMC311ST89 ,部分PDF如图,

网友:
低电流 铁氧体磁珠

网友:
应该是磁珠类的

网友:
单片LC陶瓷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