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i为什么要摈弃IEEE802.15.4的间接传输而使用RDC?

楼主:
contiki不支持IEEE802.15.4的间接传输,而是使用了RDC来代替,虽然目的都是低功耗,但是从整体表现上看,哪个更好?

网友:
RDC也可以关闭
driver应该有对应的nullRDC或者RDCnull

网友:
整体表现上
rdc肯定功耗更低,当然contiki放出来的rdc不怎么全,尤其是后面版本,删除了一些之前的想法的代码
可以追溯一下github上的log看一下,如果想深入学习的话,还是得看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表现上
rdc肯定功耗更低,当然contiki放出来的rdc不怎么全,尤其是后面版本,删除了一些之前的想法的 ...

间接发送的功耗也不差啊,前者是侦听CCA,后者是CSMA发送Data Request然后等待ACK。
如果RDC很好用,为什么IEEE802.15.4不把RDC作为标准?RDC有什么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表现上
rdc肯定功耗更低,当然contiki放出来的rdc不怎么全,尤其是后面版本,删除了一些之前的想法的 ...

RDC侦听CCA感觉不太靠谱,据说像WIFI信号都能导致RDC误操作,造成不必要的功耗浪费。而间接发送的话,只有节点的父节点有数据,才会有后续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表现上
rdc肯定功耗更低,当然contiki放出来的rdc不怎么全,尤其是后面版本,删除了一些之前的想法的 ...

802.15.4貌似还有一种更屌的低功耗接收模式,但是需要发端和收端有很严格的时间同步。收端在唤醒的时间点上(此时需打开LNA),发端正好把数据发过去。收端收到前导码和同步帧后,才继续打开LNA,否则立即关闭LN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2.15.4貌似还有一种更屌的低功耗接收模式,但是需要发端和收端有很严格的时间同步。收端在唤醒的时间点 ...

是的 所谓信标模式或者超帧模式
我所理解的没有所谓的间接发送,感觉像是一种很随意的描述,和802.15.4没有啥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所谓信标模式或者超帧模式
我所理解的没有所谓的间接发送,感觉像是一种很随意的描述,和802.15.4 ...

IEEE802.15.4定义了两种发送模式,直接发送和间接发送,配合信标模式和非信标模式,一共四种排列组合。这种模式不是一种随意的描述,而是硬性要求的标准。

间接模式是EndDevice周期唤醒,向Coordinate发送DataRequest,Coordinate知道EndDevice唤醒,再发送数据给EndDevice。这种模式避免了EndDevice持续打开LNA低噪放(无线通信的电老虎就是PA和LNA)。你所理解的没有所谓的间接发送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EEE802.15.4定义了两种发送模式,直接发送和间接发送,配合信标模式和非信标模式,一共四种排列组合。这 ...

好吧,这是zigbee的ed接收数据方式
contiki是低功耗有损网络,一般更注重router的能力
如果仅仅谈论如何省功耗那也不需要802154了毕竟只有ed的网络很容易自己实现
跑td,功耗可以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是zigbee的ed接收数据方式
contiki是低功耗有损网络,一般更注重router的能力
如果仅仅谈论如 ...

为什么仅谈省功耗就不需要802.15.4?contiki的低功耗有损网络是什么意思?貌似contiki不支持ED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是zigbee的ed接收数据方式
contiki是低功耗有损网络,一般更注重router的能力
如果仅仅谈论如 ...

另外纠正你一下,这个不是ZigBee的ED接收数据方式,而是802.15.4的原语规定的RFD接收FFD数据的方式。802.15.4规定RFD只能从FFD接收数据。协调器和路由器是ZigBee在FFD设备上定义的,增加了路由算法。IEEE802.15.4只定义了FFD和RFD的星状网通信和FFD与FFD之间的点对点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纠正你一下,这个不是ZigBee的ED接收数据方式,而是802.15.4的原语规定的RFD接收FFD数据的方式。802. ...

你是对的
这些都是802.15.4的spec描述,比较抽象
zigbee网络中ed的数据接收确实就是RFD描述的方式,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我没有直接用802.15.4中的描述来讲,因为一般很少有非常熟悉802.15.4的,zigbee更容易理解
毕竟底层就是这个也符合802.15.4 sp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这些都是802.15.4的spec描述,比较抽象
zigbee网络中ed的数据接收确实就是RFD描述的方式,这 ...

其实把802.15.4 spec会有很多收获的。基本上能够提炼出以下干货。
1,怎么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进行无线通信。
2,怎么避免自己家的设备干扰自己家的设备。
3,怎么避免自己家的设备被别人家家的设备干扰。
4,怎么避免自己家的设备干扰别人家的设备。
5,怎么让一个自己家的设备,在耗电最少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实现双向通信。
6,怎么让一个自己家的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的时候在耗电最少的情况下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802.15.4 spec会有很多收获的。基本上能够提炼出以下干货。
1,怎么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进行无线通 ...

基本上也都是些常识性问题,spec仅仅是做了一些描述而已
在小无线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对这些都很熟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也都是些常识性问题,spec仅仅是做了一些描述而已
在小无线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对这些都很熟悉的

spec是给出的解决方案,另外现在做无线的人很多,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做无线,都是照搬有线通信(RS485,moudbus,CAN,LAN)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