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请教大伙一个事情:使用RC电路如何去设计一个 -20dB/十倍频程衰减的低通滤波器???就是R与C的参数到底该怎么去确定?在网上找了很久的资料说的太离散了~~~看到帖子的朋友知道如何设计的话,真心麻烦教我一下~~

网友A:
“就是R与C的参数到底该怎么去确定?”
根据“低通”的转折频率确定R、C之积,然后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R或者C),剩下一个由R、C之积确定。
至于你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一个如何选择,通常要看你的低通滤波器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应该远大于前级输出阻抗,滤波器输出阻抗应远小于后级输入阻抗。

网友:
楼主这个题很简单啊。

按RC滤波器,单节的,是按每倍频程6分贝衰减,也即,每十倍频程20分贝了,就搞个RC滤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自己可以分析一下RC电路的传输特性,就可以自己导出它的波特图什么的。这是电路里的基础,如果边基础也不去学习,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R与C的参数到底该怎么去确定?”
根据“低通”的转折频率确定R、C之积,然后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R或 ...

恩恩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题很简单啊。

按RC滤波器,单节的,是按每倍频程6分贝衰减,也即,每十倍频程20分贝了,就搞个R ...

谢谢 您的建议 我会好好的去看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如二楼所说,依据滤波器要求的阻抗,选择适当的R值,再根据转折频率,得RC值,可求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