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TL互补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195454567\QQ\WinTemp\RichOle\U5~6PI~M2APIS2KN]K5)GYA.png什么当输入信号处于正半周期时T3导通,T2截止。当输入信号处于负半周期时,T2导通,T3截止。

网友:
要理解这一点,先要清楚无信号输入时图中A点电位。
在调整电路时,输入端短路。必须先调整Rw1,使A点电位近似电源电压之半(用电压表测量,图中未画出)。然后调整Rw2,使T2T3中电流为一个比较小的值,例如2~3mA。图中已画出电流表,测量的是电路总电流。因T1电流约2.8mA,所以应该调整Rw2使电流表指示5mA左右。
上述第二步骤(调整Rw2)后,A点可能有变化,应重复调整Rw1。反覆调整到A点电压和T2T3中电流都合适。

注意:无信号时Co两端电压就是A点对地电压。

网友:
现在加入信号。
信号的正半周,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流减少,A点电位下降,通过T2的电流由电容Co提供(电容放电)。信号负半周相反。

原帖说“当输入信号处于正半周期时T3导通,T2截止。当输入信号处于负半周期时,T2导通,T3截止”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加入信号。
信号的正半周,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 ...

这是别人的论文,怎么会有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加入信号。
信号的正半周,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 ...

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流减少,A点电位下降。这句话不懂。可以通俗的说吗?信号的正半周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就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别人的论文,怎么会有错?

正式出版的教材里面都有错,何况一篇本科生论文?
看某事是否有错,绝对不能看是谁写的或者说的,唯一的判断标准是事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流减少,A点电位下降。这句话 ...

“这句话不懂。可以通俗的说吗?”
恐怕我没有办法说得更通俗。

如果上面3楼那段话不理解,那只能从直流电路欧姆定律说起。
现在很多电子相关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模拟电路时,还没有具备《电路》知识基础。那样是学不好的。

网友:
T2和T3工作于线性放大,说成工作于导通和截止的开关状态就错了。

网友:
当正半周时,T1的集电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压随着下降,T2和T3可以看成是一个组合的射随器,A点电压跟着T1集电极的电压下降而下降,负半周也相同。

网友:
T2、T3导通和截止那就成了开关电路了,是严重失真的情况。当输入信号幅度很大时会发生的,那是功率放大器要尽量避免的情况。

网友:
没有 C2(自举),T3 不畅通,A点电位无法迫近 +Ucc。

网友:
T3 和 T1 同性,集基直耦,是反相的,
T2 与 T1 互补,也是集基直耦,那就同步,
所以,T3 跟 T2 动作相反,组成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集电极电流增加,T2和T3基极电位下降,所以T2集电极电流增加,T3集电极电流减少,A点电位下降。这句话 ...

maychang讲的已经很通俗了,注意欧姆定律,电阻不变时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
慢着,T1 是反相的,
讯号正半周,应该是 T2『开通』T3『截止』,A点 电位为『负』这样才对,而讯号负半周则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着,T1 是反相的,
讯号正半周,应该是 T2『开通』T3『截止』,A点 电位为『负』这样才对,而讯号负半周 ...

噢,maychang 大侠在 板凳 层已指出了,是自己看走了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着,T1 是反相的,
讯号正半周,应该是 T2『开通』T3『截止』,A点 电位为『负』这样才对,而讯号负半周 ...

A点电位不应该是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不懂。可以通俗的说吗?”
恐怕我没有办法说得更通俗。

如果上面3楼那段话不理解,那只能从 ...

A点电位不应该是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电位不应该是负的吧。

A点电位当然不可能为负。
我在3楼说的是“T1集电极电流增加,……A点电位下降”。
hk6108在14楼说“为负”,是指A点电位的变化趋势,趋势是向负方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