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图】TIM3的ch4触发中断,但出现异常情况

楼主:
最近要使用tim定时器的其中一个通道CC事件去触发中断。配置好之后,使能TIM3的ch4输出,能进入中断,但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4);
                                led1;
                                led0;
                                led1;
                                led0;
}

这是我的中断函数,里面写的led1-0,会导致其中一个GPIO口在进入一次中断的时候,出现4个跳变沿。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波形是图中这样子的。
NVIC,时钟,gpio什么的都使能的了。那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与朋友遇到过嘛?

网友:
1、用的是开发板么?这几个会不会有跳线之类的。
2、程序上的初始化是怎样的,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