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分析仪采样率和通道带宽的问题

楼主:
问题基于LPC-Link2 + 自制的外扩板。
官方外扩板将采样速率限制在100M,我实际测试发现可以将sgpio的采样频率提升到200M(未超频,对这个外设超频可以更高),且采样获得的逻辑正常。

现在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用200M的采样率去采50M的方波,获得的数据都是001100110011这种;但一旦将目标方波频率提升到100M,获得的数据就不正常了,类似010111111111010101011111111。

我怀疑是LPC4370的IO输入带宽不够,更高的频率被过滤了,
下面这个输入缓冲有作案嫌疑

这样的200M采样率还有意义吗?

网友:
想到一个可能的改善方案:
将vddio从3.3V调到最低的2.2V,这样输入buf(施密特触发器)的响应速度就能提升了,当然超频也许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A:
采样率不足。。。根据香农定理Fs>2F0你输入100M的信号已经超过了采样极限了,采出来的信号是错乱的有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不足。。。根据香农定理Fs>2F0你输入100M的信号已经超过了采样极限了,采出来的信号是错乱的有一点都 ...

嗯,是有这个原理。
理想情况下两倍采样是可以获得010101的数据的,这儿拿不到应该是通道带宽的问题,不过这种低成本逻辑分析能进行50M的状态采样已经很不错了。 DSlogic那款400M产品的通道带宽也是50M

网友B:
“sgpio的采样频率提升到200M”;这个是使用DMA实际?还是外面再挂个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sgpio的采样频率提升到200M”;这个是使用DMA实际?还是外面再挂个SRAM?

不是,还是用cpu搬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