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环开发问题,希望有大神相助,谢谢!!!

楼主:
先有一款手环开发板,可以令手环中的蓝牙和另外一块蓝牙模块连接,并且让手环的信息传递到另一蓝牙模块上吗。?

网友A:
好像没有针对手环的开发板,但是有蓝牙的,这个应该就可以 了,另一个就是手机上的蓝牙开发了。

网友:
想要实现,手环能够通过蓝牙传输的方式对装有蓝牙模块的设备进行控制,不知道这难度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针对手环的开发板,但是有蓝牙的,这个应该就可以 了,另一个就是手机上的蓝牙开发了。

还不是很明白,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很明白,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了

就是有蓝牙的开发板,通过手机 的蓝牙与蓝牙开发板进行通讯,以实现手环的功能,但是开发板 上要用必要的传感器。

网友C:
只要板子上有mcu即可,传感器挂到mcu的IO上。TI的蓝牙开发板就可以,本站搞过多次相关活动的。

网友D:
可以的,蓝牙可以设置为主从模式,一个设置为从机,一个设置为主机,。再用单片机处理数据

网友E:
1、你的蓝牙模块得有主机功能。2、你并不知道你的手环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即使可以通信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蓝牙的开发板,通过手机 的蓝牙与蓝牙开发板进行通讯,以实现手环的功能,但是开发板 上要用必要的 ...

哦,大概明白了,打算购买个蓝牙开发板回来试试,nRF51822 QFAC 开发板 怎么样呢?打算以它来实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板子上有mcu即可,传感器挂到mcu的IO上。TI的蓝牙开发板就可以,本站搞过多次相关活动的。

哦?这样子,相关活动是指??现在还有吗?怎么可以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蓝牙可以设置为主从模式,一个设置为从机,一个设置为主机,。再用单片机处理数据

恩,主从机的蓝牙模块都必须是要一样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你的蓝牙模块得有主机功能。2、你并不知道你的手环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即使可以通信也麻烦。

手环部分使用蓝牙开发板,外接传感器形成手环功能,然后与另外一设备的蓝牙模块嵌入一致的通信协议,使得两者可以相互通信。然后像7楼所说,一个设置从机,一个设置为主机,用单片机处理数据。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
本人此前没有开发经验,先开始踏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谢谢各位大神的热心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子,相关活动是指??现在还有吗?怎么可以参与??

有特惠的团购活动以及免费得到板子的机会,有些板子在本站有视频教程,在论坛相关栏目也有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环部分使用蓝牙开发板,外接传感器形成手环功能,然后与另外一设备的蓝牙模块嵌入一致的通信协议,使得 ...

可以,但想做真正的手环,还是基于手机平台写APP吧。手环本身用带MCU的蓝牙开发板即可模拟,待电路开发完成后再转换为微封装紧凑电路。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通信协议还是好搞定的,在原来实习的地方有做蓝牙手环,有的市民58什么什么的芯片,自带CortexM0的处理器好像,挺好使的。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小米手環拆解。。看他用的是什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想做真正的手环,还是基于手机平台写APP吧。手环本身用带MCU的蓝牙开发板即可模拟,待电路开发完 ...

正在学习当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小米手環拆解。。看他用的是什麽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