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M 显示方向设置图怎么看?

楼主:
GRAM 显示方向设置图怎么看?

网友A:
这不是显示屏模块的驱动芯片的手册上的图嘛,就是设定地址自增方向的,方便进行绘图用的,I/D = 11    AM = 0才是最常用的设置方法吧,但是横屏就要改成I/D = 10    AM = 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显示屏模块的驱动芯片的手册上的图嘛,就是设定地址自增方向的,方便进行绘图用的,I/D = 11    AM = ...

能否说一下怎么一个自增的方向??

网友B:
图中就是说增加的方向,由AM、I/D设置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就是说增加的方向,由AM、I/D设置决定,

就是往那个方向增加不太懂

网友A:
以I/D = 11    AM = 0为例,屏幕竖直放置,从左上角的像素点开始从左向右、自上而下扫描,正常就是这样扫描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I/D = 11    AM = 0为例,屏幕竖直放置,从左上角的像素点开始从左向右、自上而下扫描,正常就是这样扫描 ...

就是说GRAM数据更新也是从左向右、自上而下的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GRAM数据更新也是从左向右、自上而下的更新?

对,你写入数据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入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写入数据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入ram的

soga,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你写入数据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存入ram的

能否允许我再问一下:我的是STM32这个系统接口是i80系统接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允许我再问一下:我的是STM32这个系统接口是i80系统接口吗?

呲呲,我并不知道i80总线是什么,,,,我可能用到过但是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呲呲,我并不知道i80总线是什么,,,,我可能用到过但是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网友:
stm32使用FSMC可以和LC通信的,放心吧,哪怕软件模拟总线时序也是可以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