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电源

楼主:
现有PCB电路板上一路2.5V电源,在不焊接磁珠的情况下,测得电压2.5V正常,但焊上磁珠后,测得电压就接近4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
“在不焊接磁珠的情况下,测得电压2.5V正常,但焊上磁珠后,测得电压就接近4V左右”
没有电原理图,难以分析。你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A:
电路图如下(5V电源测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下(5V电源测得正常)

不焊接时,你测量的是哪个点是2.5V?
你的电路只有这么多么?VDD25V是不是还接了其他电路

网友A:
没焊接磁珠时,测的是磁珠左边2.5V左右,焊上磁珠后测磁珠左边右边基本上都是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焊接磁珠时,测的是磁珠左边2.5V左右,焊上磁珠后测磁珠左边右边基本上都是4V左右

你的电路只有这么多么?VDD25V是不是还接了其他电路

网友A:
这只是5V转2.5V的电源部分,后面是有接其他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5V转2.5V的电源部分,后面是有接其他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那么可以确定,你这个1117的电路已经输出了2.5V,磁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应该是后面电路的问题了,你查一下看这个VDD25V还接了什么吧。

网友A:
这是后续电路,通过并联几个电容,再接到一个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后续电路,通过并联几个电容,再接到一个芯片上

VDD25V 只接了这些么?那么从这个电路看没有问题,
你是DIY的电路还是画的PCB呢,接线上用万用表测一测呢。

网友:
嗯,就接这些,,这是投出来的PCB板,进行调试呢,,整个板子五路电源,其他四路均正常,就2.5V有问题

网友:
这是我按照原理图画的,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接上磁珠之后,电压就不对了呢

网友:
测来猜测是和5V电源短路,可测得也不是5V

网友:
是不是焊接的原因,,,
焊接上磁珠是有压降,但很小,应该是毫伏级别
磁珠只会对高频交流信号有所影响,楼主的图是直流,应该不会有1V的压降,检查一下磁珠装配焊接

网友A:
应该不是磁珠问题吧,因为磁珠换新、加焊都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若你觉得找不到原因,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加助焊剂?请把板子清洗干净再说,洗板水,无水酒精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磁珠问题吧,因为磁珠换新、加焊都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说的焊接
磁珠本事没问题,,
磁珠内部实际是导线,外面有磁环,对于直流等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下(5V电源测得正常)

未焊接磁珠时,显然标注VDD2.5V之处不可能由LM1117供电。如果VDD2.5V处没有其它电源供电,该点电压应该为零。
现在焊接上磁珠,磁珠左边电压不正常。你可以把磁珠取下来,看看LM1117输出端和标注VDD2.5V两点电压是多少。
怀疑标注VDD2.5V处另有电源供电,向LM1117倒灌。

网友:
就算是短路,可为什么接上之后,测出来是4V左右,,,这个4V从哪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