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的应用问题分析

楼主:
近些年来,作者走访过很多客户,结识了大量的在一线从事电源设计和开发的工程师,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技术的问题,然后大家一些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过困惑迷茫,也体验过成功喜悦,并和许多工程师成有为朋友,他们是我人生路的最坚实的快乐和财富,他们一直鼓励我,将遇到的许多经验分享出来,现在整理一些功率MOSFET典型的应用问题,希望对广大的电子工程师有所帮助。

问题1在MOSFET的应用中,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参数?在负载开关的应用中,MOSFET导通时间的计算,多少为佳?PCB的设计,铜箔面积开多大会比较好?D极、S极的铜箔面积大小是否需要一样?有公式可以计算吗?
回复:MOSFET主要参数包括:耐压BVDSS,Rdson,Crss,还有VGS(th),Ciss, Coss;同步BUCK变换器的下管,半桥和全桥电路,以及有些隔离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MOSFET中,还要考虑内部二极管反向恢复等参数,要结合具体的应用。
下面的波形为感性负载功率MOSFET开通的过程,Rg为MOSFET内部栅极电阻,Ron为MOSFET的栅极和驱动电源VCC之间的串联大电阻的和:,包括栅极外部串联的电阻以及PWM驱动器的上拉电阻。
具体的开通过程,参考文献:基于漏极导通区特性理解MOSFET开关过程,今日电子:2008.11
                                                   理解功率MOSFET的开关损耗,今日电子:2009.10
VGS(th)和VGP在MOSFET的数据表中可以查到,有些数据表中没有标出VGP,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平台的电压值。 产生开通损耗的时间段为t2和t3,t1时间段不产生开通损耗,但产生延时。

    在负载开关的应用中,要保证在t3时间后,输出电容充电基本完成,就是电容的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在这个过程中,控制平台的电压VGP,就相当于控制了最大的浪涌电流,浪涌电流就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导通时间要多长,由输出的电容和负载的大小决定。

具体的计算步骤是:设定最大的浪涌电流Ipk,最大的输出电容Co和上电过程中输出负载Io。如果是输出电压稳定后,输出才加负载,则取:Io=0。

由上式可以算出输出电容充电时间t。负载开关的应用,通常在D和G极并联外部电容,因此,t3时间远大于t2,t2可以忽略,因此可以得到:t=t3,由公式可以求出D和G极并联外部电容值。
然后由上面的值,对电路进行实际的测试,以满足设计的要求。负载开关的稳态功耗并不大,但是瞬态的功耗很大,特别是长时间工作在线性区,会产生热失效问题。因此,PCB的设计,特别是贴片的MOSFET,要注意充分敷设铜皮进行散热。
在MOSFET的数据表中,热阻的测量是元件装在1平方英2OZ铜皮的电路板上。Drain的铜皮铺在整个1平方英寸、2OZ铜皮的电路板。实际应用中,Drain的铜皮不可能用1平方英、2OZ铜皮的电路板,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大的铜皮,来保证热性能。具体的降额值可能值可以参见以下的图。 如果是多面板,最好D和S极对应铜皮位置的每个层都敷设铜皮,用多个过孔连接,孔的尺寸约为0.3mm。

        SO8标准热阻:RθJA=90C/W,RθJC=12C/W。 SO8铜皮封装热阻:RθJA=50C/W,RθJC=2.5C/W。

问题2:功率MOSFET的Qgs,Qgd,Ciss,Crss,Coss,tr和tf的关系?
回复:如下图,在一定的测试条件下,Qgs与Ciss相关,Qgd与Crss相关,Qg与Crss,Ciss都相关,驱动的电压决定其最终的电荷值。Qgs和Qgd都是基于相关的电容的计算值。
    tr和tf如下图,对于上升和下降的延时,和Crss,Ciss都相关。注意此时的测量条件是阻性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电感电流不能突变,那么由于电感的续流,这个时间就和负载的特性相关了。
上升延时tr:上升延时的定义是在MOSFET的开通过程中,VGS的电压上升,从其10%值开始,到VDS下降到为10%VDS值为止。在开通的过程中,VGS上升米勒电容平台前的时间由Ciss决定,米勒电容平台的时间Crss由决定,过了米勒电容平台到VDS下降到为10%VDS的时间又由Ciss决定。下降延时tf和tr定义类似。

问题3AOD4126的数据表中,红色标注的ID、IDSM、IDM有什么区别?PD和PDM的值是否有标错?另外,关于RθJA和RθJC,作为用户要按照备注中的哪一项判定?对于同样规格的MOSFET,双通道和单通道相比,优势在哪里?是不是简单的Rdson减半、ID加倍等参数合成?
回复:MOSFET的数据表中,ID和IDSM都是计算值,其中,ID是基于RθJC和Rdson以及最高允许结温计算得到的,IDSM是基RθJA和Rdson以及最高允许结温计算得到的。PD和PDM也是基于上述条件的计算值。
电流的具体定义,可以参考文献:理解功率MOSFET的电流,今日电子:2011.11
在实际的应用中,由于MOSFET所用的散热条件不一样,因此,在开关过程中,还要考虑动态参数,所以,ID没有实际的意义。
RθJA和RθJC是二个不同的热阻值,具体的定义在数据表中有详细的说明,注意的是,数据表中的热阻值,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测量得到的。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条件不同,得到的测量结果并不相同。
使用双通道和单通道的MOSFET,要综合考虑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Rdson不是简单的减半,因为二个功率管并联工作,不平衡性的问题永远是存在的,而且,动态的开关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动态的不平衡性。如果不考虑开关损耗,仅仅考虑导通损耗,那么还是要对Rdson作一定的降额。

问题4不同的测试的条件为影响MOSFET的数据表中的VGS(th)和BVDSS吗?ATE是如何判断的?
回复:不同测试条件,结果会不同,因此,在数据表中,会标明详细的测试条件。对于AET的测试,以VGS(th)为例,它和Igss相关,如AON6718L,当G和S极加上最大20V电压,注意到VDS=0V,如果Igss小于100nA, 由表明通过测试。
不同的公司ST,Fairchild,IR,Vishay等,可能使用不同的Igss,如IR1010使用200nA,IR3205使用100nA。目前,行业内使用100nA更通用。同样的,BVDSS的测试条件:ID=250uA, VGS=0V,如果ID 越大,BVDSS电压值越高。

问题5一个100V的MOSFET,VGS耐压大概只能到30V。在器件处于关断的时刻,VGD大概能到100V,是因为G和S极间的栅氧化层厚度比较厚,还是说压降主要在沉底和飘移电阻上面?
回复:GS电压主要由栅氧化层厚度控制,GD主要由EPI+层厚度来控制,所以VGD耐压高。

问题6关于雪崩,下面描述是否正确?
1、单纯的一次击穿不会损坏MOSFET?
回复:很多时候,就是测1千片,或者1万片,电压高于额定的电压值,MOSFET也不会损坏。
2、雪崩损坏MOSFET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速高功率脉冲,直接使寄生二极管产生较大雪崩电流,芯片快速加热过温损坏。另一种是寄生三极管导通,并发生二次击穿?
回复:是的,特别是新一代工艺的MOSFET,基本上是后一种损坏方式:寄生三极管导通。寄生三极管的导通,发生二次击穿并不全是因为雪崩发生,还可能由于dv/dt过高的原因而导致。
3、雪崩损坏都发生在VDS大于额定值的情况?
回复:是的。但是高温条件下,一些大电流的关断,可能在关断过程中,发生寄生三极管导通而损坏,虽然看不到过压的情况,但是作者仍然将其定义为:雪崩UIS损坏。
4、关于(2)中两种情况,什么情况下倾向于第一种发生,什么情况下倾向于第二种发生?
回复:如果单元非常一致,散热非常好均匀,热平衡好,第一种情况发生,早期的平面工艺有时候就会看到这种损坏模式。现在,新的工艺导致单元的密度越来越集中,产生的损坏通常用就是第二种。
    体内寄生三极管导通产生雪崩损坏,同时伴随着体内寄生三极管发生二次击穿,此时,集电极电压在瞬态时间1-2个N秒内,减少到耐压的1/2,原因在于,内部的电场电流密度很大,耗尽层载流子发生雪崩注入。
电流大,电压高,电场大,电离强,大量的空穴电流流过RB,寄生三极管导通,集电极电压快速返回到基极开路时的击穿电压。增益大时,三极管中产生雪崩击穿,此耐压值低。
三极管管中产生雪崩注入条件:电场应力,正向偏置热不稳定性。
MOS关断时,沟道漏极电流减小,感性负载使VDS升高,以维持ID电流的恒定,ID电流由沟道电流和位移电流组成。位移电流是体二极管耗尽层电流,和DV/DT成比例。
VDS升高和基极放电、漏极耗尽层充电速度相关。漏极耗尽层充电速度和电容COSS、ID相关。ID越大,VDS升高越快。
漏极电压升高,体二极管雪崩产生载流子,全部ID电流雪崩流过二极管,沟道电流为0。
UIS的理解,请参考文献:理解功率MOSFETUIS,今日电子:2010.4

        作者遇到过很多的工程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UIS的雪崩损坏时,电压通常会达到耐压值的1.2~1.3倍,可以明显看到电压有箝位(通俗说法:波形砍头),那么,对于一个100V的MOSFET,工作在105V是否安全,110V是否安全?如上所述,100V的MOSFET,加上110V的电压,不会损坏,那么,安全的原则是什么呢?
对于设计工程师来说,所要求的就是在最极端的条件下,设计的参数有一定的裕量,也就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保持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永远都排在最优先的位置。
因此,笔者建议的原则是:在动态的极端条件下,瞬态的电压峰值不要超过MOSFET的额定值。

问题7关于Trench MOS的SOA, 听说MOSFET在放大区有负温度系数效应,所以容易产生热点。这是否就是MOSFET的二次击穿,但是,看资料MOSFET的Rdson是正温度系数效应,不会产生二次击穿。这一点,一直都没有了解过,能否指点一下,后面再请教详细情况。
回复:平面工艺和Trench工艺的MOSFET都有这个特点,这是MOSFET固有特性。Rdson的正温度系数效应是在完全导通的稳态的条件,才具有这样的特性,可以实现稳态的电流均流,但是,MOSFET在动态开通的过程中,会跨越负温度系数区进入到完全开通的正温度系数区,同样,关断过程中,跨越完全开通的正温度系数区进入负温度系数区。只是因为平面工艺的单元密度非常小,产生局部过流和过热的可能性小,因此热平衡好,相对的,动态经过负温度系数区时,抗热冲击好。通常在设计过程中,要快速的通过此区域,减小热不平衡的产生。
融创芯城--与国内外著名的元器件生产厂家合作,结合现代化仓库管理和信息技术,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强技术支持和最全的本地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平台,技术共享社区和工程师社区。给广大的厂家和中小型用户提供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和技术服务。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图看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