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源系统各芯片的用途(LTC4054、LM27313、MIC5205)

楼主:
四轴电源系统各芯片的用途(LTC4054、LM27313、MIC5205)

LM27313:升压转换器,将电源转换到5V
MIC5205:稳压器,稳定电压到3.3V
LTC4054:电池充电器(? )
我想问问这个LTC4054,一个充电器,为什么要在控制板上,不是应该在另一块充电板上吗?

网友A:
为了减小重量,尽可能少地往主板上放东西,另做一个充电板会更好,但另做一块板也需要成本,且电路不是整体的。但是充电仅有几个元件,重量也不大,也可以放在主板上。

所以,楼主应该根据情况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小重量,尽可能少地往主板上放东西,另做一个充电板会更好,但另做一块板也需要成本,且电路不是整体 ...

那我可以不用加在主板上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可以不用加在主板上了,谢谢。

hello  请问你的四旋翼做出来了吗?想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