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的pwm波与mos的开关频率

楼主:
最近在阅读电机控制相关的书籍以及别人的程序,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MOS开关频率以及PWM的频率产生疑惑,有人说这是MOS的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但是在计算这两个的频率时怎么不一样那,关于电机的开关频率设为10到16K 这期间什么值都可以,是个经验值,但是我在计算PWM的频率时是31K多,还请贴吧人给解惑,麻烦各位了

网友A:
“MOS的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
没有错。

“但是我在计算PWM的频率时是31K多”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不便发表意见。

网友B:
“电机的开关频率设为10到16K”这句有问题

PWM波是控制桥路电路的,然后控制电机的,
开关频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的开关频率就是PWM的频率”
没有错。

“但是我在计算PWM的频率时是31K多”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 ...

这个我是问的别人,是不是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欢迎指正,有没有讲这方面的资料或书那,因为刚踏入这行不懂,所以好多问题有时候问的也是不在点子上,还请包涵一二,这里先谢谢maychang的回复,可以的话给讲一下这两者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开关频率设为10到16K”这句有问题

PWM波是控制桥路电路的,然后控制电机的,
开关频率改变变频 ...

这里先感谢qwqwqw2088的回复,这里给科普一下这两者的联系呗,因为刚入这一行所以有些东西根部不懂,问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包涵,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书给推荐一下,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先感谢qwqwqw2088的回复,这里给科普一下这两者的联系呗,因为刚入这一行所以有些东西根部不懂,问的 ...

网上随便找就有科普的东西
需要说的是,基本的,PWM是一种有一定频率的脉冲,脉冲宽度越大即占空比越大,提供给电机的平均电压越大,电机转速就高。
有人总结或者经验,一般来说,pwm频率越高调速越平稳,但在占空比比较低的情况下频率越高电机越平稳。

网友:
有个经典PDF,可参考一下

网友D:
PWM是驱动 驱动的就是MOS的基极 所以两者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是驱动 驱动的就是MOS的基极 所以两者频率是一样的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如果有答案还望告知

网友E:
应该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调频,就是占空比一定时,通过调节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另一种是频率一定不变,通过调节占空比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调频,就是占空比一定时,通过调节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另一种是频率一定 ...

【一种是调频,就是占空比一定时,通过调节频率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

那叫脉冲频率调制,英文简写为 PFM。而且不是【占空比一定】,而是脉冲宽度一定。

别把不同的两种调制方式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