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芯片中的可编程怎么理解?

楼主:
例如可编程蓄电池快充电控制芯片bq2000它里面的可编程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的Datasheet中有“对锂电池bq2000采用了两阶段快速充电算法”。这个意思是它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程序的烧录?还是只靠硬件就可以实现?

网友A:
“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程序的烧录”和“只靠硬件就可以实现”本质上是一回事。
“烧录程序”,就是改变硬件联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程序的烧录”和“只靠硬件就可以实现”本质上是一回事。
“烧录程序”,就是改 ...

在它的流程图上是这样的,如过 IC 中mod口只有常高或者常低没有出现datasheet中所描述的脉冲波,这是我硬件调试的问题还是它内部程序的问题?

bq2000

bq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它的流程图上是这样的,如过 IC 中mod口只有常高或者常低没有出现datasheet中所描述的脉冲波,这是我硬 ...

“在它的流程图上是这样的,如过 IC 中mod口只有常高或者常低没有出现datasheet中所描述的脉冲波,这是我硬件调试的问题还是它内部程序的问题?”
1、这不是流程图,是硬件框图。
2、没有看到该芯片的datasheet,不知道mod口功能,也就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内部程序”问题。

网友C:
就是可以设置一些功能用来控制吧。

网友D:
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所谓的可编程,就是外围阻容器件的参数要根据手册要求计算设置,
必须把手册啃几遍
通过MOD输出端子bq2000控制充电电流,RMTO和CMTO值与最大充电时间(MTO)的相互关系

MTO=RMTO×CMTO×359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可以设置一些功能用来控制吧。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不管按他的原理图配置还是按有些产品的配置 ,都在sns和mod找不到波形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所谓的可编程,就是外围阻容器件的参数要根据手册要求计算设置,
必须把手册啃几 ...

我想问一下 如果前端RSNS电阻如果采样电流不准或者没有的话,他芯片为什么会按原理进入检测状态,然后再进入快充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如果前端RSNS电阻如果采样电流不准或者没有的话,他芯片为什么会按原理进入检测状态,然后再 ...

采样电阻不准确,或是提前进入或者推迟进入检测状态

网友B:
恩 ,我自己瞎琢磨给解决了 ,回复的晚了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自己瞎琢磨给解决了 ,回复的晚了 ,谢谢指教

说说咋解决的,分享下经验不 嘿嘿

网友:
因为采样电阻电阻值太大,我选择并联,然后导致采样不准,然后用一个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