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校验

楼主:
等收到一帧数据的时候进行CRC16校验,还是收到一个字节就进行校验呢?谢谢!

网友A:
都行啊,那个无所谓,问题是你的帧怎么区分

网友B:
收到一帧数据进行校验啊,你能怎么对一个字节进行校验?我是帧校验的。。。

网友C:
一般是先验证帧长度,长度对了,自己用crc计算出校验码,再跟帧里面的校验码对比,一样的话就是校验通过了

网友D:
你都说了是一帧啊,收完了一帧后才能CRC的,要不CRC结果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行啊,那个无所谓,问题是你的帧怎么区分

恩 好的 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收到一帧数据进行校验啊,你能怎么对一个字节进行校验?我是帧校验的。。。

也可以对一字节进行校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先验证帧长度,长度对了,自己用crc计算出校验码,再跟帧里面的校验码对比,一样的话就是校验通过了

奥 谢谢您,长度用计数累加就行吧,如果这一帧数据接收完了,再比较接收数据的长度是否与发送的数据长度相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了是一帧啊,收完了一帧后才能CRC的,要不CRC结果不对的

奥,感觉一个字节也可以进行校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了是一帧啊,收完了一帧后才能CRC的,要不CRC结果不对的

奥,感觉一个字节也可以进行校验吧。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对一字节进行校验的。

奇偶校验么??  恕我无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奥,感觉一个字节也可以进行校验吧。

CRC16啊,这个是对协议进行验证的,对一个字节校验就是奇偶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RC16啊,这个是对协议进行验证的,对一个字节校验就是奇偶了吧。

你的理解跑偏了,所谓一个字节校验是指收到一个字节就校验一下,硬件电路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校验的,这样收到一个字节就校验一下,会比较节省时间。最终收完一帧数据,校验结果就出来了,对比一下对不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跑偏了,所谓一个字节校验是指收到一个字节就校验一下,硬件电路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校验的 ...

呵呵。
请版主大人百度下CRC吧。
CRC16,有16位的校验码,你每一个字节要多传2字节的校验码,校验码的计算也是N倍时间的增加。这样省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
请版主大人百度下CRC吧。
CRC16,有16位的校验码,你每一个字节要多传2字节的校验码,校验码的 ...

本人懒得与你争论,你连楼主问题都没弄明白,争论也没意义。另外,可以说你完全不懂CRC。

网友:
路过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跑偏了,所谓一个字节校验是指收到一个字节就校验一下,硬件电路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校验的 ...

这个给个赞

RTEM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跑偏了,所谓一个字节校验是指收到一个字节就校验一下,硬件电路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校验的 ...

这个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懒得与你争论,你连楼主问题都没弄明白,争论也没意义。另外,可以说你完全不懂CRC。

版 主说的是,确实理解错了。

网友:
哇啊哦 好激烈  学习了学习了 多谢楼上各位了!!谢谢谢谢!!

网友G(2016-10-12):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