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Oracle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学linux数据库的C编程,有本书。
数据库方面是Oracle数据库。我下载了Libsqlora8,然后解压,
gunzip -c libsqlora8-2.3.3.tar.gz | tar xf -
进入libsqlora8-2.3.3目录,
./configure,出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configure,出错,可以看到已经提示你了, Restart with -- .....
你那个打不开的文件,可以用 ls-al看一下它的属性,那个颜色 的不是普通文件,是什么忘记了,可以用ls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figure,出错,可以看到已经提示你了, Restart with -- .....
你那个打不开的文件,可以用 ls-al看 ...

谢谢!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