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定时器0不产生中断呢,不产生中断我的电磁阀和水泵一直关不...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定时器0不产生中断呢,不产生中断我的电磁阀和水泵一直关不掉

网友A:
定时器0不产生中断,首先,要确认真的没有进入中断,比如,中断函数里改变一个变量。看看变量会不会被改变。 确认是不能进入中断的话,就看定时器的配置和使能的程序。  把程序贴出来,让别人下载,不如贴程序来的直观。这种代码一大推,参考一下别人的。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关不掉“不一定是不进中断的吧。你的电路是不是正确呢。
不进中断是你仿真得出的还是你猜 的呢?

网友:
不进中断是用实验验证的,如果进入中断电磁就关了,现在到时间也没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不掉“不一定是不进中断的吧。你的电路是不是正确呢。
不进中断是你仿真得出的还是你猜 的呢?

不进中断是用实验验证的,如果进入中断电磁就关了,现在到时间也没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不产生中断,首先,要确认真的没有进入中断,比如,中断函数里改变一个变量。看看变量会不会被改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不产生中断,首先,要确认真的没有进入中断,比如,中断函数里改变一个变量。看看变量会不会被改变 ...

就这个中断

网友:
总中断打开了没有?即:
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