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源驱动和门驱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LCD源驱动和门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记得貌似和LED数码管的“位选段选”相似,两者同时选中的像素才会被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貌似和LED数码管的“位选段选”相似,两者同时选中的像素才会被点亮

对对,刚刚找到答案,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貌似和LED数码管的“位选段选”相似,两者同时选中的像素才会被点亮

能否允许我再问一个:我用PCtoLCD2002提取了某一个汉字生成的数据后在程序上怎么用?

网友A:
生成一般是点阵数据,叫字库吧,比如你生成的是个16*16的点阵,实际可以导出16*2 Byte的一个数组,根据设定的不同bit 0和bit 1分别表示亮和暗,一般的用法是将这个数组(上面说的16*2 Byte)存在代码区,需要的时候调入并发送给屏的驱动,屏的驱动会将这个数组的亮点和暗点显示在屏上。
再深入点的话,一般来说数据最终是写入一个显存页面,这个显存页面的每个bit对应了屏上的每一个物理点,驱动中的一部分功能会在一定周期按照显存页面的内容改变屏幕上点的亮暗形成图像或文字。
显存页面没有“阴影页面”并且写入速度较慢的话,会出现“撕裂”显像,也就是屏幕从上一图像以明显可以分辨的速度按照扫描线过渡到当前要显示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成一般是点阵数据,叫字库吧,比如你生成的是个16*16的点阵,实际可以导出16*2 Byte的一个数组,根据设定 ...

哈哈,明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