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的I2C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现在用的是stm8作为I2C的从机来接收主板发来的数据,stm8进行数据处理后再发送给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40,有时候有几块板子数码管数据停止刷新,有几块板子接收数据不正常,出现了一个0x77的数据,但明明主板是没发这个数据的,求哪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是用硬件i2C,还是模拟的?硬件的好像是不太稳定。我也没有专门试过这个。模拟的话,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一些中断什么的,中断如果频繁出现,这样就容易破坏i2C的时序。如果这样,尽量降低中断频率,或是否可以在执行i2C操作时,关中断。

网友B:
你的I2C是使用的外设还是用GPIO模拟的,感觉还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硬件i2C,还是模拟的?硬件的好像是不太稳定。我也没有专门试过这个。模拟的话,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 ...

用硬件i2C的,模拟用来作i2c从机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I2C是使用的外设还是用GPIO模拟的,感觉还是你的程序问题。

用它自己的硬件i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硬件i2C,还是模拟的?硬件的好像是不太稳定。我也没有专门试过这个。模拟的话,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 ...

接收数据用硬件i2c,发送用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硬件i2C的,模拟用来作i2c从机很难

硬件i2c没怎么用过。是只有一个接收设备吗。  看看有没有规律可循。主设备不是发送某些数据,容易导致出问题。或者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接收错误。实际发送和错误接收的数据,有没有关系。错误接收是特定的错误数据,还是各种变化。多测试,分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