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芯片TS3A5223输入电压最大4.5V,指的是关断的还是导通的。

楼主:
打算用模拟开关芯片TS3A5223,最大输入电压貌似是4.5V。我打算用的是,在断开时电压大概几十V,但是导通后电压很小,符合要求。这样可以用吗? ??????????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没看到该芯片datasheet。
不过,从你的叙述中,猜测是不可用。

网友:
在断开时电压大概几十V,此时,几十V是不是和芯片的某个引脚相连?只要有连接,就很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最大输入电压就是“最大”,与开关状态无关,除非手册中有特殊的说明。楼主的需求可用稳压管限制输入电压的高限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