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里换了个灯门-是否有必要改进设计

楼主:
前些天回家。家里的灯门有毛病。其实,一想上次就有了,就是没弄。有一次,晚上,灯自己亮了。这次,买了个新的。换个新的就完事了。灯门,比较老的那种,六边形滚轮开关的。灯门位置比较高,够着比较费劲。折腾了一会,终于从底座上拆下来了。两条交流电线的位置也记了一下,其实也无所谓。主要是保持原状。把交流电线固定在新灯门的连接点。线从灯门的底部引出,然而,我发现,底部竟然没有豁口,为什么不设计豁口呢?这样,线容易受到挤压啊。老的灯门也没有豁口。
再把新灯门固定到底座上。完成了。
拆下来的灯门,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出现虚连呢?滚轮的位置发生了偏移,沿着轴的一个方向偏移,向A侧偏移(轴上,带弹簧的一侧为B侧),和滚轮上铜片接触的铜片就被挤偏了,于是,在本来关闭的时候,就容易和滚轮轴旁边的另一个交流电的图片接触。于是,导通了。
为什么会发生偏移。滚轮轴的两侧,A侧顶住外壳的凹槽,B侧,轴上穿了弹簧,弹簧顶住外壳B侧的凹槽。我发现,两侧的凹槽竟然没有圆形的凹陷。而是长方形的凹槽,这样是不是容易是轴的位置偏移呢。当然,实际发生的是沿着轴方向的偏移,和这个外壳凹槽关系不大。
B侧有弹簧,可能是弹簧的推力是滚轮发生了偏移。或许,是在滚轮不断的转动过程中,在弹簧的推力下,向A侧偏移了。如果,在A侧套一个空心铜柱,顶住滚轮的A侧。弹簧就不会使滚轮向A侧偏移。我不知道,这种灯门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虚连的情况。是个别问题还是共性问题。如果是共性问题,稍微增加一点成本,使使用寿命有相对大的增加,应该还是有意义的。不知是不是我想的这样。

网友A:
这个修起来很简单,把穿绳部位用钳子向右掰一下解决问题,我修过好几个了,多数是这个毛病

网友:
我是来看灯门是啥的~

网友B:
你的簧片的限位柱有点坑,尺寸没把握好,而且机械结构设计的也不是很合理,再有强度不够,质量太次,看房子木质结构多,建议换个好点的

RTEMS

网友:
童年的记忆,拉线开关,一楼二楼只有一个开关

网友C:
换這个线被电过,太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很简单,把穿绳部位用钳子向右掰一下解决问题,我修过好几个了,多数是这个毛病

你指的是绳子和金属片的连接部分?向右,是哪个方向。A侧,B侧?给个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這个线被电过,太酸爽

换之前拉闸了吗,一般情况,拉闸后,应该没事。反正我是比较谨慎。即使拉闸了。也带胶皮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簧片的限位柱有点坑,尺寸没把握好,而且机械结构设计的也不是很合理,再有强度不够,质量太次,看房子 ...

新买的,和原来的,是差不多的。短时间应该没事。我觉得,弹簧在一侧顶滚轮,而另一侧却没有支撑。不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很简单,把穿绳部位用钳子向右掰一下解决问题,我修过好几个了,多数是这个毛病

向右B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之前拉闸了吗,一般情况,拉闸后,应该没事。反正我是比较谨慎。即使拉闸了。也带胶皮手套。:lovelines ...

换拉的那个线,所以就没去拉闸了,用了一个木柄的改刀,木柄有点受潮,本来是用它把线头给顶过那个小洞,结果碰着铜片了 就给电了

网友:
稍稍增加点成本就卖不掉了,这类早就做滥的产品成本已经节省到极致,人类的极致,加上劣币淘汰良币效应,市场上只会有烂货。这种开关,已经有快二十年没见过了。按现在的做法,墙座开关加点导线5元以内即可搞定。当然,这比顶多2元钱的拉线开关还是贵出一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