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EMW3162-P 使用指南及问题分析

楼主:
拿到庆科EMW3162-P 开发套件已经一段时间了, 为了方便大家使用EMW3162-P开发套件,写一下使用步骤和调试遇到的问题。步骤如下:

1.庆科出厂的固件比较老,我们需要换成最新的固件,首先升级BOOT固件,固件为Bootloader_3162.bin,我们需要用jlink烧写BOOT固件,具体方法参考基于EMB-380-S2开发板的EMW3162固件烧录方法中的2.1.1 Bootloader固件烧录方法烧录BOOT固件。
2.烧写EMW3162 模块 RF 射频驱动,由于EMW3162 模块 RF 射频驱动不支持JFlash 烧录,我们可以通过BOOT升级固件。固件为BCM43362-5.90.230.12.bin,烧写方法参考基于EMB-380-S2开发板的EMW3162固件烧录方法中的2.2串口烧录方法。

3.烧写Application 固件,同样我们可以用串口烧写,固件为ATV1.1.2@EMW3162.bin,烧写方法同上。
当烧写完成固件,将 BOOT 引脚拉低(ON),STATUS 引脚拉低(ON),重启模块。 模块即进入测试模式, 扫描附近的 AP, 串口 log 会打印出扫描到wifi名字和wifi强度,即代表烧录成功。

在使用过程庆科EMW3162-P我发现问题注意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套件自带的USB线是坏的,我找来一条是数据线代替,根据基于EMB-380-S2开发板的EMW3162固件烧录方法烧写BOOT,后,利用BOOT升级固件,都可以正常升级固件,但是当将 BOOT 引脚拉低(ON),STATUS 引脚拉低(ON),重启模块,电脑显示usb无法识别,无法产生USB转串口,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后来分析原因,觉得是不是电流大,那根usb线质量差,无法支持,之前遇到这种类似的现象,所以找来一根质量好的USB线替换,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所以大家使用USB线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很赞的经验分享,嘿嘿

网友A:
最近也在用。我看AT指令及透传固件手册中,第7节提到的WiFi用力,在SATATION模式下,操作失败,最后一步操作,发现创建SATATION失败,请问你遇到这类问题了吗?是不是需要一个路由器?我用另外一个WiFi模块配置成AP不行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用。我看AT指令及透传固件手册中,第7节提到的WiFi用力,在SATATION模式下,操作失败,最后一步操 ...

根据例子也同样遇到创建 WIFI STATION失败的情况
扫描不到 IP,模块功能开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