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beautiful计算机书

楼主:
中文名: 代码之美
原名: Beautiful Code
作者: (美)Andy Oram
Grey Wilson
译者: BC Group

内容介绍:

本书介绍了人类在一个奋斗领域中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计算机系统的开发领域。在每章中的漂亮代码都是来自独特解决方案的发现,而这种发现是来源于作者超越既定边界的远见卓识,并且识别出被多数人忽视的需求以及找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问题解决方案。
本书33章,有38位作者,每位作者贡献一章。每位作者都将自己心目中对于“美丽的代码”的认识浓缩在一章当中,张力十足。38位大牛,每个人对代码之美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现在一览无余的放在一起,对于热爱程序的每个人都不啻一场盛宴。 虽然本书的涉猎范围很广,但也只能代表一小部分在这个软件开发这个最令人兴奋领域所发生的事情。
第18届Jolt震撼大奖获奖图书
09年度畅销榜TOP50
目录:

                        第1章 正则表达式匹配器
1.1 编程实践
1.2 实现
1.3 讨论
1.4 其他的方法
1.5 构建
1.6 小结
第2章 subversion中的增量编辑器:像本体一样的接口
2.1 版本控制与目录树的转换
2.2 表达目录树的差异
2.3 增量编辑器接口
2.4 但这是不是艺术?
2.5 像体育比赛一样的抽象
2.6 结论
第3章 我从未编写过的最漂亮代码
3.1 我编写过的最漂亮代码
3.2事倍功半
3.3 观点
3.4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3.5 结论
. 3.6致谢
第4章 查找
4.1 耗时
4.2 问题:博客数据
4.3 问题:时间,人物,以及对象?
4.4 大规模尺度的搜索
4.5 结论
第5章 正确、优美、迅速(按重要性排序):从设计xml验证器中学到的经验
5.1 xml验证器的作用
5.2 问题所在
5.3 版本1:简单的实现
5.4 版本2:模拟bnf语法——复杂度o(n)
5.5 版本3:第一个复杂度o(log n)的优化
5.6 版本4:第二次优化:避免重复验证
5.7 版本5:第三次优化:复杂度 o(1)
5.8 版本 6:第四次优化:缓存(caching)
5.9 从故事中学到的
第6章 集成测试框架:脆弱之美
6.1 三个类搞定一个验收测试框架
6.2 框架设计的挑战
6.3 开放式框架
6.4 一个html解析器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
6.5 结论
第7章 美丽测试
7.1 讨厌的二分查找
7.2 junit简介
7.3将二分查找进行到底
7.4 结论
第8章 图像处理中的即时代码生成
第9章 自顶向下的运算符优先级
9.1 javascript
9.2 符号表
9.3 语素
9.4 优先级
9.5 表达式
9.6 中置运算符
9.7 前置操作符
9.8 赋值运算符
9.9 常数
9.10 scope
9.11 语句
9.12 函数
9.13 数组和对象字面量
9.14 要做和要思考的事
第10章 追求加速的种群计数
10.1 基本方法
10.2 分治法
10.3 其他方法
10.4 两个字种群计数的和与差
10.5 两个字的种群计数比较
10.6 数组中的1位种群计数
10.7 应用
第11章 安全通信:自由的技术
11.1 项目启动之前
11.2 剖析安全通信的复杂性
11.3 可用性是关键要素
11.4 基础
11.5 测试集
11.6 功能原型
11.7 清理,插入,继续
11.8 在喜马拉雅山的开发工作
11.9 看不到的改动
11.10 速度确实重要
11.11 人权中的通信隐私
11.12 程序员与文明
第12章 在bioperl里培育漂亮代码
12.1 bioperl和bio::graphics模块
12.2 bio::graphics的设计流程
12.3 扩展bio::graphics
12.4 结束语和教训
第13章 基因排序器的设计
13.1 基因排序器的用户界面
13.2 通过web跟用户保持对话
13.3 多态的威力
13.4 滤除无关的基因
13.5 大规模美丽代码理论
13.6 结论
第14章 优雅代码随硬件发展的演化
14.1 计算机体系结构对矩阵算法的影响
14.2 一种基于分解的方法
14.3 一个简单版本
14.4 linpack库中的dgefa子程序
14.5 lapack dgetrf
14.6 递归lu
14.7 scalapack pdgetrf
14.8 针对多核系统的多线程设计
14.9 误差分析与操作计数浅析
14.10 未来的研究方向
14.11 进一步阅读
第15章 漂亮的设计会给你带来长远的好处
15.1 对于漂亮代码的个人看法
15.2 对于cern库的介绍
15.3 外在美
15.4 内在美
15.5 结论
第16章,linux内核驱动模型:协作的好处
16.1 简单的开始
16.2 进一步简化
16.3 扩展到上千台设备
16.4 小对象的松散结合
第17章 额外的间接层
17.1 从直接代码操作到通过函数指针操作
17.2 从函数参数到参数指针
17.3 从文件系统到文件系统层
17.4 从代码到dsl9domain-specific language
17.5 复用与分离
17.6.分层是永恒之道?
第18章 python的字典类:如何打造全能战士
18.1 字典类的内部实现
18.2 特殊调校
18.3 冲突处理
18.4 调整大小
18.5 迭代和动态变化
18.6 结论
18.7 致谢
第19章 numpy中的多维迭代器
19.1 n维数组操作中的关键挑战
19.2 n维数组的内存模型
19.3 numpy迭代器的起源
19.4 迭代器的设计
19.5 迭代器的接口
19.6 迭代器的使用
19.7 结束语
第20章 nasa火星漫步者任务中的高可靠企业系统
20.1 任务与cip
20.2 任务需求
20.3 系统架构
20.4 案例分析:流服务
20.5 可靠性
20.6 稳定性
20.7 结束语
第21章 erp5:最大可适性的设计
21.1 erp的总体目标
21.2 erp5
21.3 zope基础平台
21.4 erp5 project中的概念
21.5 编码实现erp5 project
21.6 结束语
第22章 一匙污水
第23章 mapreduce分布式编程
23.1 激动人心的示例
23.2 mapreduce编程模型
23.3 其他mapreduce示例
23.4 分布式mapreduce的一种实现
23.5 模型扩展
23.6 结论
23.7 进阶阅读
23.8 致谢
23.9 附录:单词计数解决方案
第24章 美丽的并发
24.2 软件事务内存
24.3 圣诞老人问题
24.4 对haskell的一些思考
24.6 致谢
第25章 句法抽象:syntax-case 展开器
25.1 syntax-case简介
25.2 展开算法
25.3 例子
25.4 结论
第26章 节省劳动的架构:一个面向对象的网络化软件框架
26.1 示例程序:日志服务
26.2 日志服务器框架的面向对象设计
26.3 实现串行化日志服务器
26.4 实现并行日志服务器
26.5 结论
第27章 以rest方式集成业务伙伴
27.1 项目背景
27.2 把服务开放给外部客户
27.3 使用工厂模式转发服务
27.4 用电子商务协议来交换数据
27.5 结束语
第28章 漂亮的调试
28.1 对调试器进行调试
28.2 系统化的过程
28.3 关于查找的问题
28.4 自动找出故障起因
28.5 增量调试
28.6 最小化输入
28.7 查找缺陷
28.8 原型问题
28.9 结束语
28.10 致谢
28.11 进一步阅读
第29章 把代码当作文章
第30章 当你与世界的联系只有一个按钮
30.1 基本的设计模型
30.2 输入界面
30.3 用户界面的效率
30.4 下载
30.5 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31章 emacspeak:全功能音频桌面
31.1 产生语音输出
31.2 支持语音的emacs
31.3 对于在线信息的简单访问
31.4 小结
31.5 致谢
第32章 变动的代码
32.1 像书本一样
32.2 功能相似的代码在外观上也保持相似
32.3 缩进带来的危险
32.4 浏览代码
32.5 我们使用的工具
32.6 diffmerge的曲折历史
32.7 结束语
32.8 致谢
32.9 进一步阅读
第33章 为“the book”编写程序
33.1 没有捷径
33.2 给lisp初学者的提示
33.3 三点共线
33.4 不可靠的斜率
33.5 三角不等性
33.6 河道弯曲模型
33.7 “duh!”——我的意思是“aha!”
33.8 结束语
33.9 进一步阅读
后记
作者简介
代码之美 中文完整版.part1.rar (29 MB, 下载次数: 231) 代码之美

网友:
Beautiful Architecture

  •                                                         On Architecture
    • Chapter 1 What Is Architecture?
      • Introduction
      • Creating a Software Architecture
      •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 Good Architectures
      • Beautiful Architectures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2 A Tale of Two Systems: A Modern-Day Software Fable
      • The Messy Metropolis
      • Design Town
      • So What?
      • Your Turn
      • References

  • 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 Chapter 3 Architecting for Scale
      • Introduction
      • Context
      • The Architecture
      • Thoughts on the Architecture
    •    Chapter 4 Making Memories
      • Capabilities and Constraints
      • Workflow
      • Architecture Facets
      • User Response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5 Resource-Oriented Architectures: Being “In the Web”
      • Introduction
      • Conventional Web Services
      • The Web
      • Resource-Oriented Architectures
      • Data-Driven Applications
      • Applied Resource-Oriented Architecture
      • Conclusion
    • Chapter 6 Data Grows Up: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acebook Platform
      • Introduction
      • Creating a Social Web Service
      • Creating a Social Data Query Service
      • Creating a Social Web Portal: FBML
      • Supporting Functionality for the System
      • Summation

  • Systems Architecture
    • Chapter 7 Xen and the Beauty of Virtualization
      • Introduction
      • Xenoservers
      • The Challenges of Virtualization
      • Paravirtualization
      • The Changing Shape of Xen
      • Changing Hardware, Changing Xen
      • Lessons Learned
      • Further Reading
    • Chapter 8 Guardian: A Fault-Tolerant Operating System Environment
      • Tandem/16: Some Day All Computers Will Be Built Like                     This
      • Hardware
      • Mechanical Layout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 The Interprocessor Bus
      • Input/Output
      • Process Structure
      • Message System
      • File System
      • Folklore
      • The Downside
      • Posterity
      • Further Reading
    • Chapter 9 JPC: An x86 PC Emulator in Pure Java
      • Introduction
      • Proof of Concept
      • The PC Architecture
      • Java Performance Tips
      • Four in Four: It Just Won’t Go
      • The Perils of Protected Mode
      •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 Hijacking the JVM
      • Ultimate Flexibility
      • Ultimate Security
      • It Feels Better the Second Time Around
    • Chapter 10 The Strength of Metacircular Virtual Machines: Jikes RVM
      • Background
      • Myths Surrounding Runtime Environments
      • A Brief History of Jikes RVM
      • Bootstrapping a Self-Hosting Runtime
      • Runtime Components
      • Lessons Learned
      • References

  • End-User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s
    • Chapter 11 GNU Emacs: Creeping Featurism Is a                  Strength
      • Emacs in Use
      • Emacs’s Architecture
      • Creeping Featurism
      • Two Other Architectures
    • Chapter 12 When the Bazaar Sets Out to Build                  Cathedrals
      • Introduction
      • History and Structure of the KDE Project
      • Akonadi
      • ThreadWeaver

  • Languages and Architecture
    • Chapter 13 Software Architecture: Object-Oriented Versus Functional
      • Overview
      • The Functional Examples
      • Assessing the Modularity of Functional Solutions
      • An Object-Oriented View
      • Assessing and Improving OO Modularity
      • Agents: Wrapping Operations into Objects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4 Rereading the Classics
      •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 Types Are Defined Implicitly
      • Problems
      • Brick and Mortar Architecture
      • References

  • Appendix  Afterword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Colophon

网友:
                                   Beautiful Testing
                                                                                                    Leading Professionals Reveal How They Improve Software
                                                                                                    By Tim Riley, Adam Goucher
   Publisher: O'Reilly Media
                                           Final Release Date: October 2009
                           Pages: 350

  •                                                         Beautiful Testers
    •                                                                                                    Chapter 1 Was It Good for You?
    •                                                                                                    Chapter 2 Beautiful Testing Satisfies Stakeholders
      • For Whom Do We Test?
      • What Satisfies?
      • What Beauty Is External?
      • What Beauty Is Internal?
      • Conclusions
    •                                                                                                    Chapter 3 Building Open Source QA Communities
      • Communication
      • Volunteers
      • Coordination
      • Events
      • Conclusions
    •                                                                                                    Chapter 4 Collabor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Beautiful Performance                  Testing
      • Setting the Stage
      • 100%?!? Fail
      • The Memory Leak That Wasn’t
      • Can’t Handle the Load? Change the UI
      • It Can’t Be the Network
      • Wrap-Up

  •                                                         Beautiful Process
    •                                                                                                    Chapter 5 Just Peachy: Making Office Software More Reliable with Fuzz                  Testing
      • User Expectations
      • What Is Fuzzing?
      • Why Fuzz Test?
      • Fuzz Testing
      • Future Considerations
    •                                                                                                    Chapter 6 Bug Management and Test Case Effectiveness
      • Bug Management
      • The First Step in Managing a Defect Is Defining It
      • Test Case Effectiveness
      • Case Study of the OpenSolaris Desktop Team
      • Conclusions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7 Beautiful XMPP Testing
      • Introduction
      • XMPP 101
      • Testing XMPP Protocols
      • Unit Testing Simple Request-Response Protocols
      • Unit Testing Multistage Protocols
      • Testing Session Initialization
      • Automated 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 Diamond in the Rough: Testing XML Validity
      • Conclusions
      • References
    •                                                                                                    Chapter 8 Beautiful Large-Scale Test Automation
      • Before We Start
      • What Is Large-Scale Test Automation?
      • The First Steps
      • Automated Tests and Test Case Management
      • The Automated Test Lab
      • Test Distribution
      • Failure Analysis
      • Reporting
      •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                                                                                                    Chapter 9 Beautiful Is Better Than Ugly
      • The Value of Stability
      • Ensuring Correctness
      • Conclusions
    •                                                                                                    Chapter 10 Testing a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 What Makes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Subtle to Test?
      • Unifor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 Nonunifor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 A Progression of Tests
      • Conclusions
    •                                                                                                    Chapter 11 Change-Centric Testing
      • How to Set Up the Document-Driven, Change-Centric Testing                     Framework?
      • Change-Centric Testing for Complex Code Development Models
      • 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
      • Conclusions
    •                                                                                                    Chapter 12 Software in Use
      • A Connection to My Work
      • From the Inside
      • Add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Exploratory, Ad-Hoc, and Scripted Testing
      • Multiuser Testing
      • The Science Lab
      • Simulating Real Use
      • Testing in the Regulated World
      • At the End
    •                                                                                                    Chapter 13 Software Development Is a Creative                  Process
      • Agile Development As Performance
      • Practice, Rehearse, Perform
      • Evaluating the Ineffable
      • Two Critical Tools
      • Software Testing Movements
      • The Beauty of Agile Testing
      • QA Is Not Evil
      • Beauty Is the Nature of This Work
      • References
    •                                                                                                    Chapter 14 Test-Driven Development: Driving New Standards of Beauty
      • Beauty As Proportion and Balance
      • Agile: A New Proportion and Balance
      • Test-Driven Development
      • Examples Versus Tests
      • Readable Examples
      • Permanent Requirement Artifacts
      • Testable Designs
      • Tool Support
      • Team Collaboration
      •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DD
      • References
    •                                                                                                    Chapter 15 Beautiful Testing As the Cornerstone of                  Business Success
      • The Whole-Team Approach
      • Automating Tests
      • Driving Development with Tests
      • Delivering Value
      • A Success Story
      • Post Script
    •                                                                                                    Chapter 16 Peeling the Glass Onion at Socialtext
      • It’s Not Business…It’s Personal
      • Tester Remains On-Stage; Enter Beauty, Stage Right
      • Come Walk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
      • Automated Testing Isn’t
      • Into Socialtext
      • A Balanced Breakfast Approach
      • Regression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 The Last Pieces of the Puzzle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7 Beautiful Testing Is Efficient Testing
      • SLIME
      • Scripting
      • Discovering Developer Notes
      • Oracles and Test Data Generation
      • Mindmaps
      • Efficiency Achieved

  •                                                         Beautiful Tools
    •                                                                                                    Chapter 18 Seeding Bugs to Find Bugs: Beautiful                  Mutation Testing
      • Assessing Test Suite Quality
      • Watching the Watchmen
      • An AspectJ Example
      • Equivalent Mutants
      • Focusing on Impact
      • The Javalanche Framework
      • Odds and Ends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9 Reference Testing As Beautiful Testing
      • Reference Test Structure
      • Reference Test Extensibility
      • Building Community
    •                                                                                                    Chapter 20 Clam Anti-Virus: Testing Open Source with Open Tools
      • The Clam Anti-Virus Project
      • Testing Methods
      • Summary
      • Credits
    •                                                                                                    Chapter 21 Web Application Testing with Windmill
      • Introduction
      • Overview
      • Writing Tests
      • The Project
      • Comparison
      • Conclusions
      • References
    •                                                                                                    Chapter 22 Testing One Million Web Pages
      • In the Beginning…
      • The Tools Merge and Evolve
      • The Nitty-Gritty
      • Summary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23 Testing Network Services in Multimachine                  Scenarios
      • The Need for an Advanced Testing Tool in eBox
      • Development of ANSTE to Improve the eBox QA Process
      • How eBox Uses ANSTE
      • How Other Projects Can Benefit from ANSTE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Colophon

网友:
                                   Beautiful Teams
                                                                                                    Inspiring and Cautionary Tales from Veteran Team Leaders
                                                                                                    By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
   Publisher: O'Reilly Media
                                           Final Release Date: March 2009
                           Pages: 510

  •                                                                                                    Chapter 1 Leadership
  •                                                         People
    •                                                                                                    Chapter 2 Why Ugly Teams Win
      • Ugly Talent
      • Ugly As Beautiful
      • My Wabi-Sabi Team: Internet Explorer 4.0
    •                                                                                                    Chapter 3 Building Video Games
    •                                                                                                    Chapter 4 Building the Perfect Team
    •                                                                                                    Chapter 5 What Makes Developers Tick
    •                                                                                                    Chapter 6 Inspiring People
    •                                                                                                    Chapter 7 Bringing the Music Industry into the 21st Century: One Lawsuit at a Time
      • A New Project, A New Team
      • A Calculated Risk …
      • Gentlemen, Start Your Rippers…
      • The Final Month
      • I Am So Smart: S-M-R-T … S-M-A-R-T
      •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mokes a Collective Cigarette
      • Intermission: The Founding of a Panda Preserve
      • "You Realists Can Stay the Hell Out of Our Office!"
      • Not with a Bang, But with a Whimper …
      • Epilogue
      • Afterword
    •                                                                                                    Chapter 8 Inner Source
  •                                                         Goals
    •                                                                                                    Chapter 9 Creating Team Cultures
    •                                                                                                    Chapter 10 Putting the "I" in Failure
    •                                                                                                    Chapter 11 Planning
    •                                                                                                    Chapter 12 The Copyfighters Take Mordor
    •                                                                                                    Chapter 13 Defending the Free World
    •                                                                                                    Chapter 14 Saving Lives
  •                                                         Practices
    •                                                                                                    Chapter 15 Building a Team with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 Selling Management
      • Getting Started
      • Growing the Team
      • Pressing the Envelope and the Process Police
      • Learning
      • Requirements Versus On-Site Customer
      • Trouble in River City
      • Companies Make Their Own Troubles
      • Future Projects
      • Collaboration Success Factors
      • References
    •                                                                                                    Chapter 16 Better Practices
    •                                                                                                    Chapter 17 Memories of TRW's Software Productivity Project: A Beautiful Team, Challenged to Change the CultureEditors' note: if you've worked on a software team in the past                  20 years, you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Barry Boehm.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take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stimating and                  planning software projects. And many people (including us) believe                  that his pioneering Spiral Model is the direct predecessor to the                  modern idea of iterative development.
      • Background on the Software Productivity Project
      • Making the Project a Reality
      • Project Stories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8 Building Spaceships
    •                                                                                                    Chapter 19 Succeeding with Requirements: A Drama in Three Acts
      • The Setting
      • The Cast
      • Prologue: Paul Is in a Pickle
      • Act I: Girding Our Loins
      • Act II: Use Cases, Schmuse Cases
      • Act III: Look Over My Shoulder
      • Epilogue: Let's Eat!
      • Coda: Then What Happened?
      • Useful References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20 Development at Google
    •                                                                                                    Chapter 21 Teams and Tools
      • How Open Source Projects Work
      • The Contribulyzer
      • Commit Emails and Gumption Sinks
      • They're Staying Away in Droves: A Tale of Two Translation                     Interfaces
      • Conclusion
    •                                                                                                    Chapter 22 Research Teams
    •                                                                                                    Chapter 23 The HADS Team
      • The Background
      • The Initial Team
      • Getting It Right
      • Dealing with User Issues
      • Epilogue

  •                                                         Obstacles
    •                                                                                                    Chapter 24 Bad Boss
    •                                                                                                    Chapter 25 Welcome to the Process: Step Inside, Step Inside, and See the Show
    •                                                                                                    Chapter 26 Getting Past Obstacles
    •                                                                                                    Chapter 27 Speed Versus Quality: Why Do We Need to Choose?
      • How Did We Get Here?
      • About the Team
      • Becoming Part of the Team
      • Starting Off Right
      • Solving Problems As a Team
      • What Code Review Looked Like
      • Unit Tests
      • Check-ins
      • Builds
      • Schedules
      • Status Reports
      • Go Faster Now!
      • Looking for More Speed
      • Losing a Week at a Time
      • What to Do Next
      • Retaining Integrity
      •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 Success at Last
      • Epilogue
      • References
    •                                                                                                    Chapter 28 Tight, Isn't It?
      • Only Pawn…in Game of Life, or "What's a Dazzling Urbanite Like                     You Doing in a Rustic Setting Like This?"
      • CMM Level Subzero, or "Processes, We Don't Need No Stinking                     Processes!"
      • The Brown Hole, or "I'd Say You've Had Enough"
      • Some of These Envelopes Contain Stock Options, or "I'm Through                     Being Mr. Goodbar, the Time Has Come to Act and Act Quickly"
      • The Blitz, or "Break's Over, Boys, Don't Just Lie There Gettin'                     a Suntan…"
      • Our Invite to the Number Six Dance, or "What Is It That's Not                     Exactly Water and It Ain't Exactly Earth?"
      • Epilogue, or "Nowhere Special…I Always Wanted to Go                     There"
    •                                                                                                    Chapter 29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x
    •                                                                                                    Chapter 30 Compiling the Voice of a Team
      • A Gem from the Computing Past
      • Rewiring
      • Coping
      • Coding
      • Capitulating
      • The Break
      • Anticipating 21st-Century Management
      • Final Notes

  •                                                         Music
    •                                                                                                    Chapter 31 Producing Music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Colophon

网友:
                                   Beautiful Security
                                                                                                    Leading Security Experts Explain How They Think
                                                                                                    By Andy Oram, John Viega
   Publisher: O'Reilly Media
                                           Final Release Date: April 2009
                           Pages: 302

  •                                                                                                    Chapter 1 Psychological Security Traps
    •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Naïveté
    •                                                                 Confirmation Traps
    •                                                                 Functional Fixation
    •                                                                 Summary
  •                                                                                                    Chapter 2 Wireless Networking: Fertile Ground for            Social Engineering
    •                                                                 Easy Money
    •                                                                 Wireless Gone Wild
    •                                                                 Still, Wireless Is the Future
  •                                                                                                    Chapter 3 Beautiful Security Metrics
    •                                                                 Security Metrics by Analogy: Health
    •                                                                 Security Metrics by Example
    •                                                                 Summary
  •                                                                                                    Chapter 4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Security            Breaches
    •                                                                 The Makeup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Cyber Underground
    •                                                                 The Payoff
    •                                                                 How Can We Combat This Growing Underground Economy?
    •                                                                 Summary
  •                                                                                                    Chapter 5 Beautiful Trade: Rethinking E-Commerce            Security
    •                                                                 Deconstructing Commerce
    •                                                                 Weak Amelioration Attempts
    •                                                                 E-Commerce Redone: A New Security Model
    •                                                                 The New Model
  •                                                                                                    Chapter 6 Securing Online Advertising: Rustlers and Sheriffs in the New Wild            West
    •                                                                 Attacks on Users
    •                                                                 Advertisers As Victims
    •                                                                 Creating Accountability in Online Advertising
  •                                                                                                    Chapter 7 The Evolution of PGP’s Web of Trust
    •                                                                 PGP and OpenPGP
    •                                                                 Trust, Validity, and Authority
    •                                                                 PGP and Crypto History
    •                                                                 Enhancements to the Original Web of Trust Model
    •                                                                 Interesting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                                                                 References
  •                                                                                                    Chapter 8 Open Source Honeyclient: Proactive Detection of Client-Side            Exploits
    •                                                                 Enter Honeyclients
    •                                                                 Introducing the World’s First Open Source Honeyclient
    •                                                                 Second-Generation Honeyclients
    •                                                                 Honeyclient Operational Results
    •                                                                 Analysis of Exploits
    •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Honeyclient Implementation
    •                                                                 Related Work
    •                                                                 The Future of Honeyclients
  •                                                                                                    Chapter 9 Tomorrow’s Security Cogs and Levers
    •                                                                 Cloud Computing and Web Services: The Single Machine Is                  Here
    •                                                                 Connecting Peopl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The Potential for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                                                                 Social Networking: When People Start Communicating, Big Things                  Change
    •                                                                 Information Security Economics: Supercrunching and the New Rules of                  the Grid
    •                                                                 Platforms of the Long-Tail Variety: Why the Future Will Be                  Different for Us All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0 Security by Design
    •                                                                 Metrics with No Meaning
    •                                                                 Time to Market or Time to Quality?
    •                                                                 How a Disciplined System Development Lifecycle Can Help
    •                                                                 Conclusion: Beautiful Security Is an Attribute of Beautiful                  Systems
  •                                                                                                    Chapter 11 Forcing Firms to Focus: Is Secure Software in Your Future?
    •                                                                 Implicit Requirements Can Still Be Powerful
    •                                                                 How One Firm Came to Demand Secure Software
    •                                                                 Enforcing Security in Off-the-Shelf Software
    •                                                                 Analysis: How to Make the World’s Software More Secure
  •                                                                                                    Chapter 12 Oh No, Here Come the Infosecurity            Lawyers!
    •                                                                 Culture
    •                                                                 Balance
    •                                                                 Communication
    •                                                                 Doing the Right Thing
  •                                                                                                    Chapter 13 Beautiful Log Handling
    •                                                                 Logs in Security Laws and Standards
    •                                                                 Focus on Logs
    •                                                                 When Logs Are Invaluable
    •                                                                 Challenges with Logs
    •                                                                 Case Study: Behind a Trashed Server
    •                                                                 Future Logging
    •                                                                 Conclusions
  •                                                                                                    Chapter 14 Incident Detection: Finding the Other 68%
    •                                                                 A Common Starting Point
    •                                                                 Improving Detection with Context
    •                                                                 Improving Perspective with Host Logging
    •                                                                 Summary
  •                                                                                                    Chapter 15 Doing Real Work Without Real Data
    •                                                                 How Data Translucency Works
    •                                                                 A Real-Life Example
    •                                                                 Personal Data Stored As a Convenience
    •                                                                 Trade-offs
    •                                                                 Going Deeper
    •                                                                 References
  •                                                                                                    Chapter 16 Casting Spells: PC Security Theater
    •                                                                 Growing Attacks, Defenses in Retreat
    •                                                                 The Illusion Revealed
    •                                                                 Better Practices for Desktop Security
    •                                                                 Conclusion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Colophon

[安全之美].Beautiful

网友:
                                   Beautiful Data
                                                                                                    The Stories Behind Elegant Data Solutions
                                                                                                    By Toby Segaran, Jeff Hammerbacher
   Publisher: O'Reilly Media
                                           Final Release Date: July 2009
                           Pages: 386

  •                                                                                                    Chapter 1 Seeing Your Life in Data
    •                                                                 Perso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 (PEIR)
    •                                                                 your.flowingdata (YFD)
    •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                                                                 Data Storage
    •                                                                 Data Processing
    •                                                                 Data Visualization
    •                                                                 The Point
    •                                                                 How to Participate
  •                                                                                                    Chapter 2 The Beautiful People: Keeping Users in Mind When Designing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                                                                 Introduction: User Empathy Is the New Black
    •                                                                 The Project: Surveying Customers About a New Luxury Product
    •                                                                 Specific Challenges to Data Collection
    •                                                                 Designing Our Solution
    •                                                                 Results and Reflection
  •                                                                                                    Chapter 3 Embedded Image Data Processing on Mars
    •                                                                 Abstract
    •                                                                 Introduction
    •                                                                 Some Background
    •                                                                 To Pack or Not to Pack
    •                                                                 The Three Tasks
    •                                                                 Slotting the Images
    •                                                                 Passing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Three Tasks
    •                                                                 Getting the Picture: Image Download and Processing
    •                                                                 Image Compression
    •                                                                 Downlink, or, It's All Downhill from Here
    •                                                                 Conclusion
  •                                                                                                    Chapter 4 Cloud Storage Design in a PNUTShell
    •                                                                 Introduction
    •                                                                 Updating Data
    •                                                                 Complex Queries
    •                                                                 Comparison with Other Systems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5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the Rise of the Data Scientist
    •                                                                 Libraries and Brains
    •                                                                 Facebook Becomes Self-Aware
    •                                                                 A 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
    •                                                                 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a Data Warehouse
    •                                                                 Beyond the Data Warehouse
    •                                                                 The Cheetah and the Elephant
    •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Data
    •                                                                 New Tools and Applied Research
    •                                                                 MAD Skills and Cosmos
    •                                                                 Information Platforms As Dataspaces
    •                                                                 The Data Scientist
    •                                                                 Conclusion
  •                                                                                                    Chapter 6 The Geographic Beauty of a Photographic Archive
    •                                                                 Beauty in Data: Geograph
    •                                                                 Visualization, Beauty, and Treemaps
    •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on Geograph Term Use
    •                                                                 Beauty in Discovery
    •                                                                 Reflection and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7 Data Finds Data
    •                                                                 Introduction
    •                                                                 The Benefits of Just-in-Time Discovery
    •                                                                 Corruption at the Roulette Wheel
    •                                                                 Enterprise Discoverability
    •                                                                 Federated Search Ain't All That
    •                                                                 Directories: Priceless
    •                                                                 Relevance: What Matters and to Whom?
    •                                                                 Components and Special Considerations
    •                                                                 Privacy Considerations
    •                                                                 Conclusion
  •                                                                                                    Chapter 8 Portable Data in Real Time
    •                                                                 Introduction
    •                                                                 The State of the Art
    •                                                                 Social Data Normalization
    •                                                                 Conclusion: Mediation via Gnip
  •                                                                                                    Chapter 9 Surfacing the Deep Web
    •                                                                 What Is the Deep Web?
    •                                                                 Alternatives to Offering Deep-Web Access
    •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                                                                 References
  •                                                                                                    Chapter 10 Building Radiohead's House of Cards
    •                                                                 How It All Started
    •                                                                 The Data Capture Equipment
    •                                                                 The Advantages of Two Data Capture Systems
    •                                                                 The Data
    •                                                                 Capturing the Data, aka "The Shoot"
    •                                                                 Processing the Data
    •                                                                 Post-Processing the Data
    •                                                                 Launching the Video
    •                                                                 Conclusion
  •                                                                                                    Chapter 11 Visualizing Urban Data
    •                                                                 Introduction
    •                                                                 Background
    •                                                                 Cracking the Nut
    •                                                                 Making It Public
    •                                                                 Revisiting
    •                                                                 Conclusion
  •                                                                                                    Chapter 12 The Design of Sense.us
    •                                                                 Visualization and Social Data Analysis
    •                                                                 Data
    •                                                                 Visualization
    •                                                                 Collaboration
    •                                                                 Voyagers and Voyeurs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3 What Data Doesn't Do
    •                                                                 When Doesn't Data Drive?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4 Natural Language Corpus Data
    •                                                                 Word Segmentation
    •                                                                 Secret Codes
    •                                                                 Spelling Correction
    •                                                                 Other Tasks
    •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5 Life in Data: The Story of DNA
    •                                                                 DNA As a Data Store
    •                                                                 DNA As a Data Source
    •                                                                 Fighting the Data Deluge
    •                                                                 The Future of DNA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6 Beautifying Data in the Real World
    •                                                                 The Problem with Real Data
    •                                                                 Providing the Raw Data Back to the Notebook
    •                                                                 Validating Crowdsourced Data
    •                                                                 Representing the Data Online
    •                                                                 Closing the Loop: Visualizations to Suggest New Experiments
    •                                                                 Building a Data Web from Open Data and Free Services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7 Superficial Data Analysis: Exploring Millions of Social Stereotypes
    •                                                                 Introduction
    •                                                                 Preprocessing the Data
    •                                                                 Exploring the Data
    •                                                                 Age, Attractiveness, and Gender
    •                                                                 Looking at Tags
    •                                                                 Which Words Are Gendered?
    •                                                                 Clustering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8 Bay Area Blues: The Effect of the Housing Crisis
    •                                                                 Introduction
    •                                                                 How Did We Get the Data?
    •                                                                 Geocoding
    •                                                                 Data Checking
    •                                                                 Analysis
    •                                                                 The Influence of Inflation
    •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oorer
    •                                                                 Geographic Differences
    •                                                                 Census Information
    •                                                                 Exploring San Francisco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9 Beautiful Political Data
    •                                                                 Example 1: Redistricting and Partisan Bias
    •                                                                 Example 2: Time Series of Estimates
    •                                                                 Example 3: Age and Voting
    •                                                                 Example 4: Public Opinion and Senate Voting on Supreme Court Nominees
    •                                                                 Example 5: Localized Partisanship in Pennsylvania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20 Connecting Data
    •                                                                 What Public Data Is There, Really?
    •                                                                 The Possibilities of Connected Data
    •                                                                 Within Companies
    •                                                                 Impediments to Connecting Data
    •                                                                 Possible Solutions
    •                                                                 Conclusion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COLOPHON

网友:
                                   Beautiful Visualization
                                                                                                    Looking at Data through the Eyes of Experts
                                                                                                    By Julie Steele, Noah Iliinsky
   Publisher: O'Reilly Media
                                           Final Release Date: April 2010
                           Pages: 418

  •                                                                                                    Chapter 1 On Beauty
    •                                                                 What Is Beauty?
    •                                                                 Learning from the Classics
    •                                                                 How Do We Achieve Beauty?
    •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                                                                 Conclusion
  •                                                                                                    Chapter 2 Once Upon a Stacked Time Series
    •                                                                 Question + Visual Data + Context = Story
    •                                                                 Steps for Creating an Effective Visualization
    •                                                                 Hands-on Visualization Creation
    •                                                                 Conclusion
  •                                                                                                    Chapter 3 Wordle
    •                                                                 Wordle's Origins
    •                                                                 How Wordle Works
    •                                                                 Is Wordle Goo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                                                                 How Wordle Is Actually Used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4 Color: The Cinderella of Data Visualization
    •                                                                 Why Use Color in Data Graphics?
    •                                                                 Luminosity As a Means of Recovering Local Density
    •                                                                 Looking Forward: What About Animation?
    •                                                                 Methods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and Further Reading
  •                                                                                                    Chapter 5 Mapping Information: Redesigning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Map
    •                                                                 The Need for a Better Tool
    •                                                                 London Calling
    •                                                                 New York Blues
    •                                                                 Better Tools Allow for Better Tools
    •                                                                 Size Is Only One Factor
    •                                                                 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                                                                 New York's Unique Complexity
    •                                                                 Geography Is About Relationships
    •                                                                 Sweat the Small Stuff
    •                                                                 Conclusion
  •                                                                                                    Chapter 6 Flight Patterns: A Deep Dive
    •                                                                 Techniques and Data
    •                                                                 Color
    •                                                                 Motion
    •                                                                 Anomalies and Errors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7 Your Choices Reveal Who You Are: Mining and Visualizing Social Patterns
    •                                                                 Early Social Graphs
    •                                                                 Social Graphs of Amazon Book Purchasing Data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8 Visualizing the U.S. Senate Social Graph (1991–2009)
    •                                                                 Building the Visualization
    •                                                                 The Story That Emerged
    •                                                                 What Makes It Beautiful?
    •                                                                 And What Makes It Ugly?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9 The Big Picture: Search and Discovery
    •                                                                 The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                                                                 YELLOWPAGES.COM
    •                                                                 The Netflix Prize
    •                                                                 Creating Your Own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0 Finding Beautiful Insights in the Chaos of Social Network Visualizations
    •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                                                                 Who Wants to Visualize Social Networks?
    •                                                                 The Design of SocialAction
    •                                                                 Case Studies: From Chaos to Beauty
    •                                                                 References
  •                                                                                                    Chapter 11 Beautiful History: Visualizing Wikipedia
    •                                                                 Depicting Group Editing
    •                                                                 History Flow in Action
    •                                                                 Chromogram: Visualizing One Person at a Time
    •                                                                 Conclusion
  •                                                                                                    Chapter 12 Turning a Table into a Tree: Growing Parallel Sets into a Purposeful Project
    •                                                                 Categorical Data
    •                                                                 Parallel Sets
    •                                                                 Visual Redesign
    •                                                                 A New Data Model
    •                                                                 The Database Model
    •                                                                 Growing the Tree
    •                                                                 Parallel Sets in the Real World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3 The Design of "X by Y"
    •                                                                 Briefing and Conceptual Directions
    •                                                                 Understanding the Data Situation
    •                                                                 Exploring the Data
    •                                                                 First Visual Drafts
    •                                                                 The Final Product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4 Revealing Matrices
    •                                                                 The More, the Better?
    •                                                                 Databases As Networks
    •                                                                 Data Model Definition Plus Emergence
    •                                                                 Network Dimensionality
    •                                                                 The Matrix Macroscope
    •                                                                 Reducing for Complexity
    •                                                                 Further Matrix Operations
    •                                                                 The Refined Matrix
    •                                                                 Scaling Up
    •                                                                 Further Applications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15 This Was 1994: Data Exploration with the NYTimes Article Search API
    •                                                                 Getting Data: The Article Search API
    •                                                                 Managing Data: Using Processing
    •                                                                 Three Easy Steps
    •                                                                 Faceted Searching
    •                                                                 Making Connections
    •                                                                 Conclusion
  •                                                                                                    Chapter 16 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New York Times
    •                                                                 Collecting Some Data
    •                                                                 Let's Clean 'Em First
    •                                                                 Python, Map/Reduce, and Hadoop
    •                                                                 The First Pass at the Visualization
    •                                                                 Scene 1, Take 1
    •                                                                 Scene 1, Take 2
    •                                                                 The Second Pass at the Visualization
    •                                                                 Visual Scale and Other Visualization Optimizations
    •                                                                 Getting the Time Lapse Working
    •                                                                 So, What Do We Do with This Thing?
    •                                                                 Conclusion
    •                                                                 Acknowledgments
  •                                                                                                    Chapter 17 Immersed in Unfolding Complex Systems
    •                                                                 Our Multimodal Arena
    •                                                                 Our Roadmap to Creative Thinking
    •                                                                 Project Discussion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                                                                                                    Chapter 18 Postmortem Visualization: The Real Gold Standard
    •                                                                 Background
    •                                                                 Impact on Forensic Work
    •                                                                 The Virtual Autopsy Procedure
    •                                                                 The Future for Virtual Autopsies
    •                                                                 Conclusion
    •                                                                 References and Suggested Reading
  •                                                                                                    Chapter 19 Animation for Visualization: Opportunities and Drawbacks
    •                                                                 Principles of Animation
    •                                                                 Animation in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                                                                 Learning from Cartooning
    •                                                                 Presentation Is Not Exploration
    •                                                                 Types of Animation
    •                                                                 Staging Animations with DynaVis
    •                                                                 Principles of Animation
    •                                                                 Conclusion: Animate or Not?
    •                                                                 Further Reading
    •                                                                 Acknowledgments
    •                                                                 References
  •                                                                                                    Chapter 20 Visualization: Indexed.
    •                                                                 Visualization: It's an Elephant.
    •                                                                 Visualization: It's Art.
    •                                                                 Visualization: It's Business.
    •                                                                 Visualization: It's Timeless.
    •                                                                 Visualization: It's Right Now.
    •                                                                 Visualization: It's Coded.
    •                                                                 Visualization: It's Clear.
    •                                                                 Visualization: It's Learnable.
    •                                                                 Visualization: It's a Buzzword.
    •                                                                 Visualization: It's an Opportunity.

  •                                                                                                    Appendix  Contributors
  •                                                                                                    Appendix  Colophon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都是好书

网友:
中文版解压,提示缺少一卷

网友:
中文版解压,提示缺少一卷!!!

网友A:
“代码之美” 少了一部分,麻烦楼主重新上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解压,提示缺少一卷!!!

不好意思漏传了一个,晚上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之美” 少了一部分,麻烦楼主重新上传一下呗

不好意思漏传了一个,晚上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版解压,提示缺少一卷!!!

已经重新上传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之美” 少了一部分,麻烦楼主重新上传一下呗

已经重新上传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重新上传过了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