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 edit控件显示的数字中前面的零有没有办法消除

楼主:
 在用edit控件实时显示数据时,发现数字前面总是有零没办法去掉,就像下面这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12前面的零都给去掉吗??

网友:
沉了吗??不要啊~~~

网友A: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问题已解决,自己写了个int型数字转字符串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问题已解决,自己写了个int型数字转字符串函数

说说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
你的EDIT设置使用字符串写入,然后数值过来的时候做一次转换,不就可以实现去0的效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