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后bin文件夹里面有很多exe格式的文件,请问怎么看?

楼主:
CCS安装后bin文件夹里面有很多exe格式的文件,请问怎么看?上面的是exe格式的文件存储的是什么信息?怎么用终端打开?
如图:

举个例子:
已经把cl430.exe用终端打开:如图

然后转换成TXT的格式:

网友A:
那些exe是编译、汇编、链接、下载、调试等等功能的工具,IDE就是调用这些程序来完成开发的,不是极特殊情况下,是不用手动去使用这些程序的。如果你玩linux/unix下的gcc,应该就明白了,手动调用的需要用命令行来调用,具体怎么使用,你上面的输出就是使用说明。所以研究这些东西用处并不大。

网友:
要在cmd打开,还要再加上参数的。把out文件转成hex,用串口下载啊之类的。看官方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exe是编译、汇编、链接、下载、调试等等功能的工具,IDE就是调用这些程序来完成开发的,不是极特殊情况 ...

好的,谢谢版主

的确跟实现功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想看看编译器的一些符号指令是什么个意思
举个例子:
编译时,出现提示框中不断变化的提示信息里面有一个 -4j ,说明是4条线程同时进行编译,速度会比较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版主

的确跟实现功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想看看编译器的一些符号指令是什么个意思
举个例子 ...

那主要就是看相应命令的帮助信息了(或许会有用户手册,编译器链接器一般会有帮助文档)

网友C:
研究的真透彻,不过你要看的内容,可以去找ccs的编译器文档部分吧用得着这么高大上的解exe么。突然想到了捆绑软件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路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的真透彻,不过你要看的内容,可以去找ccs的编译器文档部分吧用得着这么高大上的解e ...

只是瞄瞄。。。。。。版主也说,并木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