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YH42BYGH60 405A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大们勿喷。刚开始着手研究3D打印,打印机是老师借来的,他说有个电机坏了,让我测测哪个坏了。现在是测出来了,但是没找到这个型号的电机,没法换。电机的参数是1.8度,1.2A,0.7N.m,长6cm。

网友:
顺便问下电机的几相几路几线都什么意思?在百度搜的各有各的解释。。。实在不明白

网友:
我也不明白,等知道的人

网友A:
42BYGH60 淘宝搜这个 基本大小差不多就行 最好上个图片 只要是国产的一般的就随便换了 不可能长6cm应该是60或者是6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BYGH60 淘宝搜这个 基本大小差不多就行 最好上个图片 只要是国产的一般的就随便换了 不可能长6cm应该是60 ...

请问这里的1.5A是指达到1.5A才能正常工作,还是不可超过1.5A?
借了一台打印机,上面坏了一个电机的,但是打印机上的是1.2A的电机。请问是不是在A4988驱动上的小十字可以调输出电流,使得1.5A电机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