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连接报错1155和183,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
我用的是三兄弟28335的主板和100V3的仿真器,连接后报错183,后来换个100v3的仿真器,报错1155了,请大神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1、测晶振、3.3V、1.8V电源
2、jtag接口电路图问题
3、其他电路问题,如虚焊等等

网友B:
换个板子试试,确认一下是板子问题还是仿真器驱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测晶振、3.3V、1.8V电源
2、jtag接口电路图问题
3、其他电路问题,如虚焊等等

我测的VDDIO只有1.9v,之前用着还是好好的,过了几天再用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板子试试,确认一下是板子问题还是仿真器驱动问题。

我换了个仿真器,出现第二种报错11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的VDDIO只有1.9v,之前用着还是好好的,过了几天再用就出问题了

1.9也是可以的,1.9时150M,1.8时,13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