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款PPFC电路(基于LLC 驱动LED灯),求指导。

楼主:
各路大侠,小弟初入PPFC电路,这是一款LLC方案推LED灯电路,
芯片是:
电路图:
我看不懂PDF中的红色框电路,红色框那里的电路怎样理解,有什么作用?求指教,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前面哪个红框,应该无源功率因数校正PPFC电路,
这个电路如果不懂建议找百度科普
目的是通过扩展市电交流输入,利用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来改善电路的功率因数

网友A:
后面的哪个框,应该是RCD 尖峰吸收回路,功能主要是吸收高频变压器 T2 漏感产生的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哪个框,应该是RCD 尖峰吸收回路,功能主要是吸收高频变压器 T2 漏感产生的尖峰

我在百度上找了此IC一份设计导向资料,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原理,据介绍整体来说是电荷泵,但属于电荷泵的变形。
IC设计导向资料:
其中第6和第7页有相关介绍,但入门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它的变形过程,求各位网友交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