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中RB4如何设置为普通输出IO口

楼主:
在设计项目时使用PIC18F25K80,把RB4当做普通IO口作为输出,但在调试时候,该IO怎么都不受控制,仔细看手册才发现,作为数字IO输出时,其优先级最低,把该单片机的ECCP1的PWM功能都关闭,还是不行,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tris  使用用lata

网友:
顶起来,别沉

网友:
,看看pic的使用

网友:
用这个没有用的,好像只能把那些功能都关闭了,它作为普通IO输出才可以用

网友:
PIC的普通IO的优先级别是最低的,要使用这个功能,需要关闭(或断开)与这个IO口相关联的模块才可。相关联的模块可以在数据手册的管脚说明中查到。

网友A:
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我来试试

今天忙其它事情,还没有再检查关闭其它模块的程序配置

网友:
配置如下:
PMD0=0B11111001;     //使能串口  禁止CCP1~CCP5
PMD1=0B11000000;    //使能定时器和AD
PMD2=0XFF;                //禁止比较器   //关闭各模块
    CCP1CON=0B00001100;
    CCP2CON=0;
    CCP3CON=0;
    CCP4CON=0;
    CCP5CON=0;
    PSTR1CON=0;

这个配置还不行,RB4始终为低电平,请各位看一下。

网友:
使用的是哪个编译器,PIC CCS编译器直接设置就行

网友:
我使用的是MPLAB X IDE ,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25k80 现在开始气量没呀 我司有好价格